[其他] 重拆一个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2-07-14):
实在是没用了,想拆了它,省的看着烦
很老的无线路由

还带电池的

里面做工还可以,但是就是拆不出什么东西,元件都太小了
没法拆

只能拆这个

似乎可以作为大小转接线,哈哈

元件不少,但是就算黄豆我都拆不动

这里的电源部分可能还有点用

中央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A:
上热风枪,一吹一大片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热风枪,一吹一大片的下。

下了也没用,哈哈,再说也没风枪

网友:
别的芯片都有了,中间这个看样子像是网络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了也没用,哈哈,再说也没风枪

电桥都买得起,还买不起风枪?

网友:
现在的天线怎么都做的那么小,天线大了是不会信号好

网友:
拆的东西没怎么注意,倒是仔细看了一下垫在下面的东西。。。

网友:
没有网口,怎么有网变?简化了吗?

网友B:
天然气灶打燃,板子背面放上面烧烤,拆元件的一面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然气灶打燃,板子背面放上面烧烤,拆元件的一面朝上。

好像说是不撒孜然的话,元件还是下不来

网友:
看这存储器,就知道是十年前的老产品。

网友:
好多钽电容啊,看着就高级

网友:
接口为什么还分叉

网友:
当料板用吧,拆下来就都 丢了

网友:
的确是较老的产品了。

网友:
现在确实没用了

网友:
上网卡跟路由器区别还不小吧

网友:
这个无线路由器有年头了,内部做工看着还算可以。

网友C:
人奸,你这个竟然还能掀开天灵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奸,你这个竟然还能掀开天灵盖

元首的天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