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来的故障志高锂电蚊拍-ZG-W7网面和开关维修升级威力

楼主(2022-07-14):
晚饭后去丢垃圾,垃圾桶旁边放着一个电蚊拍,试了一下貌似是坏的,捡回来维修一下。先检查电池,是18650锂电,若是铅酸就不折腾了

换一个满电的LG的锂电,

明显的故障原因是网面撞到东西变形短路了,拿牙签尾巴捅捅,尽量分开金属网面,再次按下按钮,电流声微弱

拆开检查主板有没有问题,做工一般,说不上好,说不上烂

板子背面,记录各种线

拆线,灯板,micro USB充电口,电池仓,网面的高压线部分用的是厚壁网纹绝缘线,还算良心

怀疑高压电容衰减,型号223J,2000V,个头挺大

焊上加长引脚,测试21.47nf,符合标称值

之前用红包掳了一袋10个高压电容332J,3.3nf,个头小了一圈

测试3.25nf,也符合

怀疑开关有问题,拆开,果然氧化发黑

主要是照明那组发黑严重,难怪照明灯忽闪

工作按钮阻值正常,就不拆了,切换开关做工还行,有弹簧滚珠定位,铜片也厚实,
充电有点简陋,5V过一个二极管和电阻给锂电池,TL431转灯,连TP4056都舍不得用

反正有库存,加一个3.3nf的高压电容,并联,威力提升15%

焊完所有的线,试机正常

被人遗弃的电蚊拍恢复青春活力,为地球减少了垃圾

网友:
锂电的还是可以修修用的

网友A:
应该换个typec充电头,外壳清洗一下

网友B:
武力值增加,又可厮杀了

网友:
锂电的修好可以用用。

网友:
这个也跟南极人一样的货色了吧

网友:
威力大了击杀效果就好,灭蚊有成就感

网友:
修旧利废,利国利民!话说外壳是不是应该清洗消毒一下?!

网友C:
这东西开关很容易坏,工作在大电流状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本来想买一个志高的电蚊拍呢,看内部做工后,不买了

网友:
万物皆可是志高

网友:
电蚊拍感觉自己又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个typec充电头,外壳清洗一下

C口有空再说哈哈,消毒是必须的,拿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酒精凝胶消毒

网友:
电池保护板上有很多8025嘛,拿来改造一下开关。45脚短接,2367短接,G级接开关并通过一个百k电阻接地,开关另一端接电池+,开关就基本没有电流了。
小东西可以直接焊到线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武力值增加,又可厮杀了

谢谢捧场,已经击杀十几只大肚蚊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开关很容易坏,工作在大电流状态。

是的,好多都是开关坏

网友D:
你应该在垃圾桶上贴上告示让主人来认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在垃圾桶上贴上告示让主人来认领

又是一段佳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在垃圾桶上贴上告示让主人来认领

这样真的好吗,估计都已经买了新欢

网友:
拆,修,改,一套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