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美的空调的ECO

楼主(2022-07-14):
一晚一度电应该是美的的广告吧。家里有个格力的空调差不多用了10年,问题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有点费电,上周花0.25个W买了个大一匹的一级变频,第一晚没有开什么模式,用功率计测试一晚8.8小时,耗电2.3度,感觉还是不错,后面想试一下ECO模式,晚上睡觉打开这个模式,开始是26度左右运行,有点冷都要盖被子,睡到后半夜居然被热醒了,一看温度都有30度了,再看功率大概是110W,我就想问了,你节能就节能吧,但是你也要看情况吧,APP上都显示30度了,高温了都你还在坚持运行你的110W,难道就是为达到你们所说的一晚一度电吗?反馈到美的售后,结论是这么热的天气不适合开ECO,只是随便聊聊,可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对鸟,就是坚持他的一晚一度电,怕你告他虚假宣传

网友:
哈哈,只知道CEO

网友B:
“一晚一度电”?我信你个鬼啊!

网友C:
我家是直接申请的峰谷电价,谷电价便宜,不到三毛八。

网友D:
开制冷,29度,风量20% 我都是这样过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晚一度电”?我信你个鬼啊!

真能做到,但是很热,就是不管你温度多少,我就运行一个110W左右,8小时刚开始的1200W运行半小时算起来刚刚好

楼主:
一看你就是当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鸟,就是坚持他的一晚一度电,怕你告他虚假宣传

你这解释合情合理,也许他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你就是当官的

是吗,那我这是下基层与民同乐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能做到,但是很热,就是不管你温度多少,我就运行一个110W左右,8小时刚开始的1200W运行半小时算起来刚 ...

都很热了,开空调的的意义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制冷,29度,风量20% 我都是这样过夜的。

设置29度,应该温度是28左右吧,我今晚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是直接申请的峰谷电价,谷电价便宜,不到三毛八。

这个怎么申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29度,应该温度是28左右吧,我今晚去试试

29度刚合适,28有点冷。

网友E:
为了一晚一度电,也是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度刚合适,28有点冷。

是的是的,他这个应该是把温度设置了偏移-2度左右,我用温度计测试过他的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作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一晚一度电,也是拼了

美的拼了,我也拼了两晚不过没有坚持,太热了

网友C:
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吧。我们山东这在国网app上就可以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吧。我们山东这在国网app上就可以申请。

谢谢我也去看看

网友:
应该是ECO模式和控温是冲突的,也就是说开了ECO模式后,只使用最低功率制冷,控温就没用了,原因很简单,既然你要省电,那就给你一晚一度电,至于热不热,管我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