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Samsung S32E360F显示器无图像

楼主(2022-07-14):
故障是背光有,无图像
拆机过程略,无非就是螺丝刀之类的东西
直接看图说话

拆完之后,就这样,两块板

信号板

逻辑板

开机后按信号板开关,可以关闭屏幕,说明信号板已经正常工作,问题出在逻辑板

逻辑板主芯片,LFT61A0
cpv1-4测量点都有电压,rst有3V3

左侧电源管理RT6917

电感和二极管无短路,但是除12V 3.3V 1.8V以外
其他测量点均无电压,电感电压0.35V

右侧电源管理 RT6915

右下电感短路     拆完所有芯片二极管 电感等等后,发现还是短
后来仔细看,糙
居然就是对地短路的,这个是什么操作????

哪位大神说说什么原理?
芯片10脚DK2出来,通过电感对地。。。。。。

买了一块板,在路上,回来量看看是不是真这样

网友:
模拟地单点接数字地?

网友:
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新到的板子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A:
修自用三星显示器,手上有两块类似好的主板。现象黑屏死机,主板断电会很容易数据丢失。我买了一块主板换上立马开机正常两次断电又一样坏了,于是怀疑丢失数据,于是又买了一块,然后读取数据备份写入原来与后来那一块主板,都好了,为了防止再次出现丢数据直接短接存储器3-4腿,强制写保护。然后就一直用的好好的,至于能否保存设置没试过也从不调节。虽然尺寸不一样但是同样主板我怀疑通病,我有数据备份看你是否要试试。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自用三星显示器,手上有两块类似好的主板。现象黑屏死机,主板断电会很容易数据丢失。我买了一块主板换上 ...

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自用三星显示器,手上有两块类似好的主板。现象黑屏死机,主板断电会很容易数据丢失。我买了一块主板换上 ...

三星显示器黑屏维修

我单独发帖维修过程

楼主:
拆除电感后,是真接地,第一次见用电感对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除电感后,是真接地,第一次见用电感对地的

极性翻转电路就这样用电感

网友:
还以为背光管问题来?

网友:
有背光没图像,大概率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还是找个逻辑板子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修显示器要求技术高

网友:
我修的话只会换板。曾经有一次急用,不知道哪个坏,直接电源板驱动板买全套。

楼主:
现在是读逻辑板ROM  ST 24C64WP  里面是空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板回来换上还是原来故障,量逻辑板测试点
除了12V 3.3V 1.14v 1.8v 5v 以外,其他关键点AVDD VONE VGOFF  VCOM电压全无,这几个电压都是RT6917和RT6915出来的

找不到RT6915  RT6917的DATASHEET  不知道哪个脚是BOOT  和 EN
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