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罗技Anywhere MX电源芯片资料

楼主(2022-07-14):
一个罗技Anywhere MX,电源升压芯片39TI-AIP输出 不正常,MCLL滤波电容没有问题,网上找不到该芯片的资料,正常时,该芯片将电池1.5V升压到3.3,求助大家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由于升压芯片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导致升压电路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由于升压芯片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导致升压电路过载了。

升压输出为零,后面没有明显短路,滤波电容也是好的。估计是芯片的问题了。但是这个芯片很不好找,如用其他芯片代换,就比较麻烦。。。

楼主(2022-08-17):
一图难求啊,主流芯片网站也找不到。

网友:
你用直流电源调到3V给后级电路加电压看看

网友(2023-10-17):
楼主的鼠标是什么故障呢?我有一个一样的MX ANYWHERE,放入电池打开后,指示灯黄。。黄。。红。。闪烁,电脑优联软件检测不到鼠标,也不知道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
我在IFIXIT网站看到,好像国外也有类似提问,有人回帖分析可能是激光模块故障,哎

网友B:
好像有大神说激光头的鼠标寿命比不上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大神说激光头的鼠标寿命比不上光电

是的,光电传感器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