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hg2258(应该就是ps3111吧),颗粒id异常,是跳线还是颗粒挂了,好像是说3111没跳线是吗

楼主(2022-07-14):
如图,ce8异常,应该是吧,不会是另外7个异常吧哈哈。这是跳线问题还是颗粒挂了一颗呢呢 对比路另一个相识度98的as2258板子,缺了几个电阻和一个三引脚的电东西

网友A:
颗粒虚焊或者挂了,U5那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虚焊或者挂了,U5那一片

可以简单屏蔽吗,秀操作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屏蔽吗,秀操作就算了

你好,有一些大佬可以,不过你不行,某些非公开工具可以挑CE开卡(die map/ce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