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优利德网络测线仪(寻线仪)UT-683KIT

楼主(2022-07-14):
拼多多买的去年优利德新出的网络测线仪,没有编辑有点乱,大家将就着看吧。说实在的,优利德的做工比精灵鼠高的不止1个档次,用料和棋具档次也高不少。还有就是这个寻线真的不算,准确率比模的拟的强不少。

网友A:
自用了个杉木林二手的寻线器,数字模拟两用的,也差不错,主要是用的少舍不得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用了个杉木林二手的寻线器,数字模拟两用的,也差不错,主要是用的少舍不得买新的 ...

什么型号的?以前用模拟的真的要疯。还是数字的好用。

网友:
精明鼠NF-802怎么样?

网友:
美网6800更好

网友:
我有个老款的优利德寻线仪,后来又买了个TP的,两个换着用,各有优点。

网友:
都是硬封,不错

网友B:
料不少,好不好用?

网友:
优利德的东西一般还可以

网友:
感觉还是干电池的好。

网友:
第一回见内部真面目,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非专业人士用的少,以前装修时买了个十几元的用完了就在那儿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不少,好不好用?

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我机房的线杂乱无章,再百根线中也是非常快的就找到了。比模拟信号的好用。没有杂音

网友C: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这个电池容量有点小了  里面还有那么大空间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这个电池容量有点小了  里面还有那么大空间可以利用 ...

抗干扰还不错啊,比我先前用的好多了,电池不小吧1050ha的啊

网友D:
交换机寻线的时候会都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寻线的时候会都叫吗?

收接端在靠近发射端发射信号的那根时候会响,这时你可以把灵敏度调低点再寻就可以缩小范围到两根左右。这下就好再次确定是哪根了。非常方便准确。

网友:
这个表看做工还真不赖,优利德还是可以让人放心
一个测线仪做这么复杂

网友:
为了在不产生环路的情况下实现端口闪烁功能,里面采用了一个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