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儿个猜一个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楼主(2022-07-14):
主要是探测甲烷气体的工作电压为AC220伏。生产厂家是珠海创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这个仪器的故障是一通电就报警鸣笛。这是内部结构。有一颗变压器。电源。可以是直接插220伏外部有两条线,一条是220伏。另一条是插口的不知道规格。

楼主:
正面儿。有一个芯片。4个电容。三个二级管。播放器。电阻。还有一个芯片。

楼主:
芯片的试验是34063API。查了一下是升降压的芯片。

楼主:
背部的电路板全貌。接线路的为整流桥。

楼主:
探测器。背后探测元件上 有些发黄。目测是感觉是电阻出了问题。等有仪器的时候测量一下。

楼主:
背后这颗。没有丝印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A:
这玩意传感器有有效期吧

网友:
发热不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后这颗。没有丝印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单片机

网友:
懂原理,有工具,动手能力还那么强

网友:
这款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家的是插上一会儿就报警,放了10多年了,也没处理。

网友:
传感器报废了,看我最近的那个的贴,就是换传感器,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传感器有有效期吧

传感器应该有有效期的

楼主:
的确感应软件确实有使用时间限制。而且不用的时候尽量不要长期暴露在空气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探测器。背后探测元件上 有些发黄。目测是感觉是电阻出了问题。等有仪器的时候测量一下。 ...

这种黄看着像助焊剂过多,当时焊接时焊盘过大,用的电烙铁功率温度过高留下的,如果使用年头比较久了,应该是探头失效所致,换换探头说不定就满血复活了。可以参考坛友的换探头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黄看着像助焊剂过多,当时焊接时焊盘过大,用的电烙铁功率温度过高留下的,如果使用年头比较久了,应 ...

谢谢,帮忙看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