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雷克沙M36优盘拆解与量产(Lexar 32GB)

楼主(2022-07-14):
雷克沙M36,线下购入,扫二维码确认为正品,盘里还有附赠的加密软件。

上芯片精灵傻眼了,群联主控PS2309。。。。

拆开康康,群联全家桶

东芝凯侠TLC闪存

雷克沙之前不一直是慧荣么 怎么换群联全家同了。。。

量产,虽然主控丝印是群联,但必须用宏新宇的工具才能成功。为了提速,选择强制D1模式。

坏块数出乎意料,只有23个

速度喜人。

这板子也是有编号的?

之前也有坛友的S57是群联,不会雷克沙以后要全面换群联了吧???

网友A:
做这种单贴的板子看着难受

网友B:
工具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这种单贴的板子看着难受

现在群联3.0公版单帖都这种,确实贼难受(这点表扬一下金士顿,虽然性能不咋地但板子看起来是真舒服)
这主控用群联MP可以开的,但最好拿ST先低格一遍,再在MP里刷固件开卡

网友:
和被江波龙收购有关吧

网友C:
这个不跑个全盘测试 速度怕是不准确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跑个全盘测试 速度怕是不准确哦

应该是不掉速的,没看32G的闪存,只开出来10G多点吗,应该是开成slc模式了

网友E:
量产之前,原品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E:
QFN32 的主控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不掉速的,没看32G的闪存,只开出来10G多点吗,应该是开成slc模式了 ...

说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产之前,原品的速度是多少?

写入20读取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能分享一下不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QFN32 的主控芯片啊。

这么小的主控,建议贴个散热片

网友:
写入20读取100,量产后写提高很大!

网友:
楼主工具分享一下吧
2602350148@qq.com

网友:
才发现居然是我发的工具

网友(2023-04-11):
果然 速度和容量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