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积分商城兑的欣拓DDS5188单相电表,开机死机无限重启维修

楼主(2022-07-14):
收到了,就改装了磁场清零。卖家居然很贴心提供了干簧管。。这点非常感谢(具体方法详见卖家主题贴。这里不作演示)

然后插电,完蛋了。屏幕一直满显,并且屏幕和LED伴随着忽明忽暗,3秒重启一次。唔,,,懂了,RC降压电路的小问题,有手就能解决

拆机

应该叫,,,分流器吧

插电,自检屏幕满显。大概3秒会暗一下。测量电压,暗一下瞬间电压被拉低到2v。测量电流,自检电流10ma左右。原机供电已经带不动。

检查:原机为RC降压,滤波后给到三端稳压输出3.3v给到系统。测量稳压前2-9v跳动,滤波电解外观正常。首先判断rc降压电容老化失容。

拆下电容,容量标号.47k。为0.47uf

使用可调电源通入3.3v测试。系统正常。
找出合适的。。。拆机备件。标号474k。0.47uf合适

测量旧的。剩下220nf。失容一半了。

测量备件,430nf。勉强合格。

尺寸正确,直上

安装好。测试

通电。自检正常

上进下出接入负载

下进上出接入负载

复原。

网友A:
懂原理,有工具,动手能力还那么强,修东西真是手到病除。

楼主:
安装完毕。哎呀,忘记吧里面分流器移到左边。现在测量的是零线功率。算了,不管他了。无伤大雅。家里一开电就200w。估计是冰箱吧

网友:
这故障分析维修的非常详细,加装到配电箱也很漂亮

网友:
和电业局的表相比,相差多少

网友B:
万一这个和供电局的不一样,哪个为准?有些单位不是说一般人能惹的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这个和供电局的不一样,哪个为准?有些单位不是说一般人能惹的起哦

自己家里自己看的而已。图个乐呵。要是这么说,肯定电局的表比这快。电局的插个USB的LED灯都给你计量

网友:
现在大多是阻容降压,电容是容易坏的。

网友:
恭喜修复,我也兑了一个,没啥问题

网友:
不错!知道原理又会维修,关键还有配件,装在箱子很漂亮!

网友:
这个小电表论坛很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原理,有工具,动手能力还那么强,修东西真是手到病除。

重点是楼主还是小学生呢

网友:
电表以电力局为准,水表以供水公司为准,这是规矩。

网友:
要是能改单片机,增加容感负载相位角度,功率因数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家里自己看的而已。图个乐呵。要是这么说,肯定电局的表比这快。电局的插个USB的LED灯都给你计量

论 ...

不能说快 只能说灵敏

网友:
恭喜又多了一个实用的小玩意儿

网友:
有技术,会分析,修东西很快。

网友:
刚刚在群里看到你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