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滚筒洗衣机的洗涤盒破了,如何修复?

楼主(2022-07-14):
一台20多年前的小鸭圣吉奥XQG50-8B洗衣机,内部软管严重老化变脆,放洗衣粉的盒子也破了一个洞。
内部软管打算用氟胶管或者铁氟龙管替换,盒子先用AB胶将破片与本体固定,再用环氧树脂胶浸纱布,一层一层的敷上去,只要不漏水就行。
不知各位大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赐教?

网友:
买一台新的洗衣机

网友:
底部那薄的塑料板贴一下就好了,我记得洗衣粉放入反正也是要用水冲下去的,漏不漏无所谓啦!

网友:
你的办法就不错,做成玻璃钢的了

网友:
3d打印一个

网友:
20年了,该老化的都老化了,换吧

网友:
其实吧....
这些通用件
淘宝
9块9

不折腾

网友:
坏的塑料件淘宝上找找,有合适的买来换了吧

网友:
20多年的洗衣机,也可以更换了,新的也不贵,几百块钱,咸鱼上也有卖的好多都比你这个好。

网友:
万能的淘宝找不到吗?那就找3D打印的打印一个呗。不过贵,貌似按克收费的。

网友: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不需要改进

网友:
塑料老化变脆是没法修的,干脆直接彻底一点,网购买一个,如果实在买不到,量一下尺寸,用3D打印做一个,一劳永逸

网友:
哥俩好粘个塑料片进去

网友:
修复的意义不大
如果一定要修的话,可以找个薄片堵住漏洞,然后用防水涂料把缝隙堵上即可

网友:
用比破洞大的透明胶粘2层得了。

网友:
修好也是短时使用,不排除其他部位的塑料配件也有类似问题,总之应尽早规划更新。

楼主:
基本修复了,环氧树脂+沙布,敷了三层,老化变脆的塑料盒子原地复活。这台洗衣机太老了,93年买的,机械程控器,厂家貌似已经倒闭了,某宝上找不到配件。洗衣机分配器盒不是标准件,同品牌不同型号的都不一定通用,只好自己动手。
环氧树脂涂布修复这些东西确实管用,如果换成碳布,估计等我挂墙上了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修复了,环氧树脂+沙布,敷了三层,老化变脆的塑料盒子原地复活。这台洗衣机太老了,93年买的,机械程 ...

那到时候告诉家属来补贴啊  不过不知道我们还在不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修复了,环氧树脂+沙布,敷了三层,老化变脆的塑料盒子原地复活。这台洗衣机太老了,93年买的,机械程 ...

太久了吧,早都回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