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松下RQ-CW05磁带随身听皮带,电机马达皮带轮老化成渣,没零件无法修

楼主(2022-07-14):
更换松下RQ-CW05磁带随身听皮带,拆开看了发现里面的皮带都老化断成一节一节的,更为严重的是,电机的皮带轮和另一个皮带轮也老化了,用手一碰就碎了,这要修的话还要把电机和皮带轮换了才行,但是在网上也没找到卖皮带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网上找同型号的买回来拆零件维修了。

网友:
只是怀旧的话装起来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就别修了,估计别的塑料件也酥了。收藏吧

网友:
不好找了,慢慢找,收藏起来最好!

网友:
低端机,面板样式看着还是Q的

网友:
橡皮筋可以吗?

网友:
古董就是缺零件

网友:
橡胶类的就算了,塑料还可以3D打印。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老化的更快。

网友:
可以用差不多的硅胶带自己做一个,自己控制张驰度,还寿命长

网友:
磁带机的确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同理还有录像机,VCD,DVD。

网友:
随身听时间长了 皮带就老化了,某宝上找找试试吧

网友:
聚氨酯皮带PU圆带圆条传动带粗面带

网友:
这个就是修好了也没磁带卖了

网友:
曾经见到有个维修的帖子,用那个套套的外圈可以应急用。楼主试试。

网友:
有尺寸参数3D打印一个

网友:
皮带用避孕套那一圈应该可以。。。

网友:
没维修必要,配件也差不多寿命到了!

网友:
当年爱华、索尼、松下三大家还是不错的!修好也是吃灰。

网友:
终于等到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