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成品网线千万别用

楼主(2022-07-14):
铝的,
有人说了,能用就行呗,我说不行
这几天家里网一直不太好,但我没测试过,昨天家人说家里手机下载一直是1.2MB,我说不会吧,一顿检查插拔活动网线仍然不行,后来把猫的无线打开测试速度正常,再就把猫到路由的这个网线换掉正常,这说明猫到路由的链接速度被降速到了10Mb,
今天把芯线1、2、3、6分别测电阻,1、2=2欧,3=4欧,6=86欧,把线剥开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极化反应

网友A:
这个颠覆我的认知,一直认为成品线应该比自己制作的好!

网友B:
这好像是铝线,通常都是商家的赠品

网友C:
你没见过铁的吧。。。

网友:
网线这东西,我只信自制的!

网友:
光猫送的网线都只有四芯

网友:
谢谢提醒,看来还得自已压线

网友:
关键问题是:不是铜芯,是铝芯!

网友:
还有铁的呢。大约十年前家里人买过一百米。磁铁吸的梆梆的。

网友D:
当初去买网线的时候亲眼见到商家把线芯剪下来,拿螺丝刀头一碰全都吸到螺丝刀头上了。

网友:
单根多芯咋压的头子  好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初去买网线的时候亲眼见到商家把线芯剪下来,拿螺丝刀头一碰全都吸到螺丝刀头上了。 ...

大写的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铝线,通常都是商家的赠品

大部分都是铁线,铝线成本还是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见过铁的吧。。。

铁的比铝的要好点,虽然降速,但能比铝的坚持时间长点

网友:
能用就用吧。

网友:
我家的网线都是买的好网线自己压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都是买的二手工程剩余的华为之类的线自己压头,而且头也要用好头,否则也影响网速。这种送的线就平时测试或者不在意网速的场合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颠覆我的认知,一直认为成品线应该比自己制作的好!

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比买的好太多了。。。。自己可以找好线材。好头子。做出来比买的好很多。。。

网友:
还是自己做线靠谱点。

网友:
基本都是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