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显示器S24D390HL灯亮不开机维修(附ROM固件下载)

楼主(2022-07-14):
自己用的三星显示器S24D390HL主板板号S24D390HLXF,断电后开机出现灯亮黑屏不开机,有时灯亮白屏,有时感觉像死机了一样操作没反应。买了块主板换上后正常工作,然后断电装机开机又恢复原来故障了。不可能两块都一样坏了吧怀疑数据断电容易丢失,于是又买了一块,这次先备份25Q系列存储器的数据然后写入原主板与后来出现问题的主板,都正常了,反复断电通电没几下又坏了现象与开始一样。证实了就是丢失数据,于是刷数据后把25Q的3腿对地短接强制写保护,于是无论如何断电也没事了,一直稳定运行快2年了。至于为啥新的显示器没问题用了几年后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外置电源与主板电源电容问题排除。如果你同样显示器与主板或者类似的主板可以备份数据后用编程器刷资料试试。目前多了两块主板吃灰中。

背光老化闪烁故障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2405-1-1.html

网友A:
我这也有个三星的显示器,故障差不多一样,都是黑屏不开机,修了没多久故障就复发

网友B:
对比过坏的rom和好的rom的资料吗?按理说主控不会写RO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过坏的rom和好的rom的资料吗?按理说主控不会写ROM啊

对比也看不出什么,无法解码数据都是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个三星的显示器,故障差不多一样,都是黑屏不开机,修了没多久故障就复发 ...

把电源接口处的那个25Q系列存储器3腿接4腿,这样芯片强制写保护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我用了2年都没毛病。

网友C:
楼主这个思路好。
掉固件怕不是棒子货的随机过保自毁程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也看不出什么,无法解码数据都是二进制。

就是对比二进制啊,看看到底有没有损坏。一般ROM不会这么坏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思路好。
掉固件怕不是棒子货的随机过保自毁程序吧

不至于吧,这机器也不是智能机,也没看到定时电路,难道按开关次数计数到数就自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这机器也不是智能机,也没看到定时电路,难道按开关次数计数到数就自毁? ...

mcu自带定时器,加上几个字节空间计数就可以了,当然,真这么搞就太恶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自带定时器,加上几个字节空间计数就可以了,当然,真这么搞就太恶劣了 ...

我也这么怀疑但是加上原来的主板,我买了2块拆机原装主板都这个现象。所以疑点不在主板上设了定时器,那只能是逻辑板与灯条,逻辑板子单向通讯可能性又不太大。还是主板电路设计缺陷与程序bug,比如灯条老化背光横流电路工作点变化造成主板电源异常波动。因为每次丢失数据发生在适配器断电通电时候,所以我更加相信是灯条老化造成电源下降延变化。不少单片机工程师会习惯性思维,在断电时候把ram中数据保存到flash里面,防止数据丢失。以为写入速度很快,所以电容存的电足够。这种就会出现挑电源显现故障。或者电源电路老化特性变化就会出现问题。作为维修也无力深入查找原因,直接强制写保护能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D:
你的显示器是外接电源,会不会内置电源的不会有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显示器是外接电源,会不会内置电源的不会有这种故障

这个就不太清楚,可能是一批批的产品特有的问题吧。我一开始以为电源问题直接换电源也这样。就是220哪里断电就会特别大概率丢数据,都不敢断电那种,不是dc插头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太清楚,可能是一批批的产品特有的问题吧。我一开始以为电源问题直接换电源也这样。就是220哪里 ...

可能还是跟外接电源高压滤波电容和低压输出电容的容量有点关系

网友:
MCU的供电是通过板子上面DCDC的。外接电源的波纹太大,有可能影响到DCDC的输出。

网友E:
三星的容易掉固件,以前用过一款老式液晶显示器,就是这故障,最后上网一搜,发现是通病,木办法,从某宝买个MCU回来,找修手机的用热风枪吹上去以后一直用到现在。从那以后,就自己买了热风枪、电烙铁,一直学习折腾至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容易掉固件,以前用过一款老式液晶显示器,就是这故障,最后上网一搜,发现是通病,木办法,从某宝买 ...

同感,老多年前就是这样,刚开始换板子,后来买带程序的芯片换,如果有编程器自己也可以烧进去,但是据说还有办法直接烧录,老的板子是通过VGA口来烧录的,有点意思啊

网友F(2023-02-13):
固件可用 已按楼主方法验证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件可用 已按楼主方法验证  感谢

你的也是这个型号显示器出现这个故障,也是刷数据搞定的吗

网友(2023-06-16):
支持楼主分享,刷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