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车铃改电子开关开关

楼主(2022-07-14):
自制电子车铃开关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2621914
上次发帖,做的开关。几位坛友提示改成电子开关较好。今日就改下试试。人老眼花,焊工渣渣,就不上图污众神的眼睛了。上个电路图吧。

红框内是增改部分,效果还好。不知日久怎样?

网友:
日久生情,哈哈

网友:
DIY无止境啊,不断优化

网友:
改一改就会有进步

网友A:
哪儿也不对哪儿,n管没有这样用的,体二极管直通了,如果忽略体二极管按键按下根本就开通不了,不知怎么能效果还好的,通电一直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也不对哪儿,n管没有这样用的,体二极管直通了,如果忽略体二极管按键按下根本就开通不了,不知怎么能 ...

头一回用MOS管,还不十分熟悉。但测试结果:按键未按下时,电池回路电流为3uA,按键接通后,电流为30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一回用MOS管,还不十分熟悉。但测试结果:按键未按下时,电池回路电流为3uA,按键接通后,电流为300mA ...

按照你的电路图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画的图和实物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电路图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画的图和实物不一样~

网友A:
按你的标注,这样接上就是直通,按钮不会有任何控制作用,高边控制要用p管不能用n管,还有我看你帖子里以前链接发现你电池符号正负极也是用颠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标注,这样接上就是直通,按钮不会有任何控制作用,高边控制要用p管不能用n管,还有我看你帖子里以 ...

谢谢!有时间我再看看

网友:
diy无止境,继续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标注,这样接上就是直通,按钮不会有任何控制作用,高边控制要用p管不能用n管,还有我看你帖子里以 ...

电路改成这样后,S直接接地,D接电池负极就电路直通了,按动K无影响。查管子的丝印是A2HSB,也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