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16)---WS2812B幻彩LED灯带

楼主(2022-07-14):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多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掂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六:WS2812B幻彩LED灯带 5V全彩灯条5050灯珠内置IC炫彩单点单控软灯条模块

每米30灯白底裸板

楼主:
每米60灯黑底裸板

楼主:
WS2812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像素点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楼主:
主要特点
1、智能反接保护,电源反接不会损坏IC。
2、IC控制电路与LED点光源公用一个电源。
3、控制电路与RGB芯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
4、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5、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
6、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7、串行级联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8、任意两点传传输距离在不超过5米时无需增加任何电路。
9、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级联数不小于1024点。
10、数据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11、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性价比高。
应用领域
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低功率,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制电路集成于LED上面,电路变得更加简单,体积小,安装更加简便。主要应用领域,LED全彩发光字灯串,LED全彩模组, LED全彩软灯条硬灯条,LED护栏管。LED点光源,LED像素屏,LED异形屏,各种电子产品,电器设备跑马灯等。

楼主:
WS2812B是集控制电路和发光电路于一体的LED光源元件,其控制IC为WS2812B,发光元件是5050RGBLED,电压为5V,每个单位的峰值电流为60ma,灯带为三线制,VCC GND DIN分别为电源+、电源-、信号,当使用外部电源时,外部电源-需要与Arduino的GND相连。

楼主:
测试环境中可以直接使用Arduino的5V引脚直接供电,如果灯带长度过长,则需要外接电源。下为实验接线示意图。

楼主:
实验提示
1、可以在电源到地之间连接一个电容在 100uF 到 1000uF 之间的电容器,以平滑电源。
2、在 Arduino 数字输出引脚和条形数据输入引脚之间添加一个 220 或 470 Ohm 电阻器,以减少该线路上的噪声。
3、使arduino,电源和条带之间的电线尽可能短,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电压损失。
4、如果您的灯条损坏且无法正常工作,请检查第一个 LED 是否损坏。如果是这样,剪掉它,重新焊接头针,它应该会再次工作。
5、WS2812 需要 5v 电源,每个 LED 在其全亮度下需要大约 60mA 电流。如果您的 LED 灯条有 30 个 LED,您需要 60mA x 30 = 1800 mA 或 1.8 Amp 电流。因此,您必须使用额定电流为 1.8 安培或更高的 5v 电源。

楼主:
打开Arduino IDE——工具——管理库,搜索并安装FastLED库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六:WS2812B幻彩LED灯带 5V全彩灯条5050灯珠内置IC炫彩单点单控软灯条模块
  实验程序一:点亮ws2812灯带第一颗灯珠(红色闪烁)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六:WS2812B幻彩LED灯带 5V全彩灯条5050灯珠内置IC炫彩单点单控软灯条模块
  实验程序一:点亮ws2812灯带第一颗灯珠(红色闪烁)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NUM_LEDS 24
#define DATA_PIN 6
CRGB leds[NUM_LEDS];
#define BRIGHTNESS  33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NEOPIXEL, DATA_PIN>(leds, NUM_LEDS);
}

void loop() {
  leds[0] = CRGB::Red;
  FastLED.show();
  delay(500);
  leds[0] = CRGB::Black;
  FastLED.show();
  delay(500);
}

楼主:
实验场景图  动态图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六:WS2812B幻彩LED灯带 5V全彩灯条5050灯珠内置IC炫彩单点单控软灯条模块
  实验程序二:点亮ws2812灯带三颗灯珠(红绿蓝色)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六:WS2812B幻彩LED灯带 5V全彩灯条5050灯珠内置IC炫彩单点单控软灯条模块
  实验程序二:点亮ws2812灯带三颗灯珠(红绿蓝色)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DATA_PIN    6
#define NUM_LEDS    24
#define BRIGHTNESS  33
#define LED_TYPE    WS2812B
#define COLOR_ORDER GRB
CRGB leds[NUM_LEDS];
#define UPDATES_PER_SECOND 100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LED_TYPE, DATA_PIN, COLOR_ORDER>(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BRIGHTNESS);
}

void loop() {
  leds[0] = CRGB::Red;
  leds[1] = CRGB::Green;
  leds[2] = CRGB::Blue;
  FastLED.show();
  delay(10);
}

楼主:
实验场景图

楼主: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六:WS2812B幻彩LED灯带 5V全彩灯条5050灯珠内置IC炫彩单点单控软灯条模块
  实验程序三:循环变色的幻彩灯带(24颗灯珠)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六:WS2812B幻彩LED灯带 5V全彩灯条5050灯珠内置IC炫彩单点单控软灯条模块
  实验程序三:循环变色的幻彩灯带(24颗灯珠)
*/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NUM_LEDS 24
#define DATA_PIN 6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DATA_PIN, RGB>(leds, NUM_LEDS);
  FastLED.setBrightness(33);
}

void fadeall() {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nscale8(250);
  }
}

void loop() {
  static uint8_t hue = 0;
  for (int i = 0; i < NUM_LEDS; i++) {
    leds[i] = CHSV(hue++, 255, 255);
    FastLED.show();
    fadeall();
    delay(10);
  }

  for (int i = (NUM_LEDS) - 1; i >= 0; i--) {
    leds[i] = CHSV(hue++, 255, 255);
    FastLED.show();
    fadeall();
    delay(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