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点思路:松下变频空调故障码H11,主板型号A748031如图

楼主(2022-07-14):
具体是能启动,但是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然后定时灯的橙色一直闪(无规则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 ,错误码H11(查询是内外机通讯错误)

变频主板A748031拆下来了了,不知从哪里下手,求点维修思路

网友A:
内外机正常通讯时才有波动,,不通讯就木有波动,,要单独测的话,,就算断开信号线,风口和外机都能测到电压,,单独测时,风口要火线对信号才有电压,,信号对零线无电压

网友:
变频机软故障不好修,排线都剪了?准备报废的节奏吗~

网友:
我家也有个这样的故障空调,但是不能启动,后来就没有继续维修

网友:
思路就是换板,无解。。。

网友B:
为什么确定是内机板?通讯故障问题最多的是外机板,
内外机连接线先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确定是内机板?通讯故障问题最多的是外机板,
内外机连接线先查下吧 ...

内机用表量了,黑色信号线没电压了, 正常有0-50v电压跳动。这种情况是内机还是外机故障?

网友:
【H11】室内外通讯异常   空调启动一分钟内信号检测错误  1、室内P板15秒连续查不到室外机的信号,或检查到错误信号;2、继电器断开,空调停止工作,定时灯闪烁。 故障原因:1、室内外机接线错误;2、连接线错误或断线;3、室内外P板故障。

网友A:
通讯电路没几个原件,,容易测出来,,不过一般都是先检测一下连接电缆有木有问题先,,板故障中,,通讯故障属于最容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电路没几个原件,,容易测出来,,不过一般都是先检测一下连接电缆有木有问题先,,板故障中,,通讯故 ...

内机用表量了,黑色信号线没电压了, 以前正常有0-50v电压跳动。这种情况是内机板还是外机板故障? (即信号黑线的0-50v跳动电压,是由内机还是外机提供的?

网友:
D501 R501 可能有问题,
一般这根线上还有个电容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机正常通讯时才有波动,,不通讯就木有波动,,要单独测的话,,就算断开信号线,风口和外机都能测到电 ...

即先拔掉黑色线,   测火线与黑色接线柱之间的电压吗?如果没波动电压,就是内机主板坏了?

网友:
交流变频就买个二手变频器,直流变频就买个无霍尔电动车控制器,MOS管和前级驱动稳压电路改一下就是,转把控制空调压缩机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先拔掉黑色线,   测火线与黑色接线柱之间的电压吗?如果没波动电压,就是内机主板坏了? ...

反正我修那么多板,,风口板坏的只有百分之几的几率,,你拆都拆下来了,,测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修那么多板,,风口板坏的只有百分之几的几率,,你拆都拆下来了,,测一下啊 ...

好的,请教一下,正常松下0-50V信号线电压,是风口板产生的,还是外机产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请教一下,正常松下0-50V信号线电压,是风口板产生的,还是外机产生的? ...

两个板都可以产生,,类似一个H桥

网友A:
之前还专门画过它的通讯,找不到那纸了,它比较特殊,内外机的通讯电路是一样的,,就是有个二极管方向不一样,,不像格力美的有个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还专门画过它的通讯,找不到那纸了,它比较特殊,内外机的通讯电路是一样的,,就是有个二极管方向不一 ...

有办法量出是风口板故障,还是外机板故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办法量出是风口板故障,还是外机板故障吗?

就算可以也是比拆板出来直接测还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可以也是比拆板出来直接测还复杂

谢谢指点,外机板在高空不好拆。能通过量内机板和信号线,能判断内板还是外板问题吗??

(量过内板串联黑线那个二极管,大电阻,816光耦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