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流互感器?

楼主(2022-07-14):
电表里拆出的,是互感器吧?当变压器的话能接几伏的电源?

正面

正面

侧面

侧面

底面

底面

网友:
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次级禁开路运行,会产生高电压,危险

网友:
估计输出5欧姆,输入0.005欧姆,怎么当变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次级禁开路运行,会产生高电压,危险

把次级做输入端不会危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次级做输入端不会危险吧?

不会,但是当不了电源变压器,那初级就是一根粗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次级禁开路运行,会产生高电压,危险

涨姿势了

网友:
电表里的精度很高

网友:
拆开看看能不能改绕组,不过功率太小了

网友:
0.1级的 好像是最高级了 精度没得说了

网友:
基本上不能作为变压器使用

网友:
精度很高,可以做个交流电流表。

网友B:
测量一下次级的感抗,如果合适,应该可以接入220V的市电,用初级输出低压。不过电流线圈的圈数可能很少,低压电压会很低,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电流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次级的感抗,如果合适,应该可以接入220V的市电,用初级输出低压。不过电流线圈的圈数可能很少,低 ...

按参数20A(100A)/20ma~50hz、5欧算20x5=100mv,次级只能承受0.1v?还是0.1v的100/20=5倍~0.5v?
看来得弄个调压器测试一下次级最大承受电压值。

网友:
千万不要尝试将它当作变压器使用,它就是一电流互感器

网友:
电流互感器可用于检测交流电流,里面的磁芯很小的,不适用于变 压器

网友:
这是电流互感器,俩接线柱连接的实际上是短路线,就1匝,当不了变压器用。

网友:
是互感器的了

网友:
初级只有一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