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消息称 OPPO 测试 240W 快充,已达 USB Type-C 接口规范最高功率

楼主(2022-07-14):
      IT之家7 14 日消息,6 25 日,数码博主 @数码闲聊站爆料称某家大厂在 evt(工程验证测试阶段)试产 24 10 安的 240W 充电器。今日,该博主确认了这家大厂就是 OPPO

      该博主称,对于采用双电芯三电荷泵设计的电池来说,其理论峰值功率为 300W。而目前 USB Type-C 接口规范的最高功率为 240W。此外,这次 vivo 考虑到散热问题,采用了满血 200W 快充。值得一提的是,虽然OPPO 测试了 240W 快充,但快充策略偏保守,实际速度还不如 vivo 200W 满血快充。

      对于该博主口中的 vivo 手机,大概率为将于 7 19 日发布的 iQOO 10 系列。此前,iQOO 官方宣布 iQOO 10 系列将首发量产 200W 快充,并且该快充经过 144 小时极端环境严苛测试,拥有 24 重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已经通过德国莱茵TÜV)安全快充认证。此前爆料显示,iQOO 10 标准版将支持 120W 快充,iQOO 10 Pro 将支持 200W 快充。

      IT之家了解到,2021 5 月,USB-IF 协会公布了全新快充标准 USB PD3.1。新的标准增加了扩展功率范围(EPR),可使充电器的充电功率从 PD3.0 最高的 100W,提升到最高 240W

网友:
我就想知道充电能多快?

网友:
0--100估计8分钟左右,肯定10分钟以内

网友:
最高 240W,给手机充电是不是几秒就好了!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type-c座子可以承受10A电流吗?????????

网友:
半年换次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type-c座子可以承受10A电流吗?????????

2021 年 5 月,USB-IF 协会公布了全新快充标准 USB PD3.1。新的标准增加了扩展功率范围(EPR),可使充电器的充电功率从 PD3.0 最高的 100W,提升到最高 240W。

网友:
把C口换掉,会不会再支持500W充电器

网友:
越来越厉害了,但我用的还是18W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21 年 5 月,USB-IF 协会公布了全新快充标准 USB PD3.1。新的标准增加了扩展功率范围(EPR),可使充电 ...

一文搞懂USB PD3.1与PD3.0、PD2.0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20A10A标准,,怕不是厂商的私有协议,
C口根本承受不了10A的电流,像OV这种,都是魔改协议与接口的,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文搞懂USB PD3.1与PD3.0、PD2.0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20A10A标准,,怕不是厂商的私有协 ...

1、pd3.1新增28V/36V/48V 5A模式,最高支持240W
2、但也有相关人士透露,OPPO本次的240W所支持的24V/10A充电,仅需9分钟就能将4500mAh的电池充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pd3.1新增28V/36V/48V 5A模式,最高支持240W
2、但也有相关人士透露,OPPO本次的240W所支持的24V/10A ...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指的是接口的耐流问题,接插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指的是接口的耐流问题,接插损耗

人家并没有给你用  而且还是测试
还有把文章多看看
对于该博主口中的 vivo 手机,大概率为将于 7 月 19 日发布的 iQOO 10 系列。此前,iQOO 官方宣布 iQOO 10 系列将首发量产 200W 快充,并且该快充经过 144 小时极端环境严苛测试,拥有 24 重安全防护措施保障,已经通过德国莱茵™(TÜV)安全快充认证。此前爆料显示,iQOO 10 标准版将支持 120W 快充,iQOO 10 Pro 将支持 200W 快充。搜索
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并没有给你用  而且还是测试
还有把文章多看看
对于该博主口中的 vivo 手机,大概率为将于 7 月 19 日 ...

,,,,,,,,,,,,,,,,,,,,,,,,,,,,,,,,,

网友:
这个功率更恐怖

网友:
用48V5A还能理解,24V10A是什么操作,C口跑10A电流匪夷所思

网友:
数据传输还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