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教蓝牙音箱改充电接口,改tpyec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7-14):
就是这样的安卓口,需要买怎样的tpyec母口?原有安卓口左边看去有两线焊一起了,为什么?改tpyec要注意什么?感谢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先搞清楚定义好不好

网友:
数据线是不是下面有过孔?

网友B:
买带小板的,四根线并联即可,可以蝶焊,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定义好不好

就是搞不懂这些,电子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带小板的,四根线并联即可,可以蝶焊,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好的,我去看看帖子

网友:
改tpyec如果就是充电好改,要数据链接就要买12线、16线或者24线的tpyec口

网友:
小白还是买个tc的母座带线的 直接改装上去还好一点
不然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