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m.2,开卡失败 Download Shim Fail/Move Code Fail

楼主(2022-07-14):
换了各种工具,只有B16A的短接后能识别,但是开卡失败,别的工具全部不识别,是工具不对,还是转接卡不行啊,用的usb盒子,还有pcie转接卡,都一个效果

楼主:
还有这种错误,不同的工具

网友:
是否是转接卡或工具的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 大多数应该是设置参数有问题,慧荣的固件已经很成熟了 只要能识别主控 跑起来 一般都可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大多数应该是设置参数有问题,慧荣的固件已经很成熟了 只要能识别主控 跑起来 一般都可以开卡 ...

双击进去识别不到盘的信息,都是空白,只能看到ce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