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SF21399不开机+无声

楼主(2022-07-14):
       一台长虹SF21399彩电,出现不能开机的故障,拆机后翻转电路板,通电,却发现能够开机了!但是动一下板子就关机了。
       观察了一下,发现超级芯片LA76931的焊点比较单薄,于是将它的64个引脚全部补焊了一遍。试机,不再出现动一动就关机的情况了。
      本以为故障就这样简单的排除了,接上户户通机顶盒试机,图像正常,可是却没有一点声音!
  测量伴音功放
TDA1517供电12V正常,输出端6V左右,正常。

  找到的电路图:

   这是TDA1517引脚功能:

  测量TDA1517的8脚电压,2V左右,似乎有点低。
  断开V201的C极,电压升高了,拆下V201测量,发现它的CE两脚之间漏电。
  这玩意儿的作用可有可无,懒得去找了。

  接上机顶盒试机,图声正常。

网友A:
还会修CRT电视的都是我仰慕的大神。

网友:
这么多灰不清一下

网友B:
这电视放哪的能有这么多灰啊
这年头修电视机的人还多吗?总觉得现在家电维修的店越来越少了

网友C:
大屁股就服你和衡水家维

网友:
这个年头还有能用的CRT电视机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很清楚。

网友:
CRT电视现在只有少数老头老太太还在用了 其他的都进废品站了

网友:
电子静噪用的吧?

网友:
看抖音,好多能用的CRT电视机,显示器都砸碎了,据卖废品的算了下,能值63元。20多年前维修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留下一大堆CRT机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会修CRT电视的都是我仰慕的大神。

       相对来说,CRT电视机比液晶电视机容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视放哪的能有这么多灰啊
这年头修电视机的人还多吗?总觉得现在家电维修的店越来越少了 ...

农村的老房子,电视机十多年了,灰尘多很正常。
从事电视机修理的很少了,开店的大都改行卖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屁股就服你和衡水家维

你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歪啊

网友:
再次来学习楼主的维修经验,会修大屁股的,都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歪啊

嘿嘿嘿

网友:
能接大屁股活的,年龄都不小了。

网友D:
现在还玩大屁股电视的,都是玩情怀了,真喜欢玩的话,找台索尼的特丽珑管、或三菱的钻石珑管的机子收藏吧。

网友:
哎呀看见屁股大大的吃不消

网友:
V201那个三极管不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玩大屁股电视的,都是玩情怀了,真喜欢玩的话,找台索尼的特丽珑管、或三菱的钻石珑管的机子收藏吧。 ...

是给别人修的,不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