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一台486诞生记

楼主(2022-07-14):
一台486诞生记
想当年,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就是一台486,由于刚刚大学毕业,家里又不富裕,买电脑的时候刚开始没有配硬盘和光驱。每天只能在软盘上学习批处理,用Foxbase,qbasic学习编程序,也是不亦乐乎!过了段时间,有点钱了,马上去买了个期盼已久的硬盘,记得是希捷的1G的硬盘,感觉容量好大,什么想要的都可以装上去了,Windows3.2,Windows95都慢慢学会了记忆最深的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我打开电脑的“命令与征服”游戏,让里面的士兵空放枪,然后把声音开到最大,那声音就是小鞭炮的声音,感觉比现在的电子鞭炮更像!后来又换了声卡,加了光驱,一台电脑下来也要1万多,那时可不是小数目哦。可以用电脑放VCD了,江珊的“梦里水乡”,好好听。往事随风…
终于在闲鱼有机会复原一台当时梦寐以求的486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拼凑成功,看看配置怎么样?
电脑配置:
CPU型号是: Cx 486DX2-50 内存:4M 30针 FPM内存 +8M 72针 EDO内存 主板:486 ALD主板,显卡:TRIDENT TVGA9000i 512KB ISA  老显卡,硬盘:1G  pqi 电子盘,3.5寸软驱(工作正常),5.25寸软驱(无法读盘)。
软件配置:
硬盘内置操作系统 DOS622 Windows3.2 Windows95 及 一些常用软件和游戏 ,里面还有那时代的常用编程工具及源码,fox qbasic tc2.0 foxpro2.5 ,还有tt wt ucdos wps等等
也许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么台电脑我用了多少银子。很多时候不能用单件价格相加的,有些配件好配,有些难配。看是科技含量高的,主板,CPU,内存,多功能卡,显卡,软驱,硬盘(电子盘)反而闲鱼上挺多,而不起眼的机箱电源不太好配。最后选择了一台闲鱼上没有点亮的486,花了500大洋,结果就是发现主板电池漏液,腐蚀了电路,换了电池,清洗了电路板,欧耶,可以开机了,只是不稳定,需要多开几次,而且会莫名其妙的重新启动。唉,这缺陷对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放在闲鱼上转手,价格加点:520元,不为过吧!没人要…(海洋 486 DCA VL+最大问题是设计问题,电池漏也会腐蚀周边电路,让主板损坏,闲鱼上有好多坏的板子,价格也要50到80元)。继续淘,486主板最后搞了一块ADL的花了110元,终于OK,完美。后来又淘了台…

网友:
用过WIN3.2的路过。

这样拼凑成一台486电脑不容易,顶楼主。

网友A:
486时代有1G硬盘?

网友:
应该没有
楼主记忆错乱吧
我记得我第一个586是用的1.2的大脚

网友:
太不容易了

网友:
期待楼主放出照片,最早接触的也是486 。单位里用来保存设计图的,常去蹭,玩三国志

网友B:
咱们玩电脑的时间差不多,我第一台是AMD5x86+海洋HP15主板+8M内存+1G硬盘,1G硬盘当年好像是1800元,没有光驱、声卡配下来6850元,后来陆续配了声卡、光驱、28.8的内置Mode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们玩电脑的时间差不多,我第一台是AMD5x86+海洋HP15主板+8M内存+1G硬盘,1G硬盘当年好像是1800元,没有光 ...

这个价格大家可能觉得不多,问题是当年我每月工资才7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6时代有1G硬盘?

我的第一台电脑是AMD5x86,实际上就是486,但是当时奔腾75、90已经出来了,但是很贵,所以买了号称性能达到奔腾75的486,当时配的硬盘就是1G的,价格1800元左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奔腾MMX还没有出来呢。

网友:
乖乖,上来就是1G硬盘,我第一个希捷硬盘只有40M,感觉能与一厚叠5”软盘抗衡了。

网友:
tt wt满满的回忆,记得第一块硬盘是昆腾火球320M

网友:
AMD386DX40 2M 无硬盘,单1.2M软驱,VGA单显,93年吧,第一台计算机。

网友:
同楼上,386dx40,中关村背回来的。

网友:
99年买的586 16M,带光驱,14寸IBM显示器,950元,当时打工才180元个月,和同学在电器店打工合买的,

网友:
99年买的一台二手286,没硬盘,用软盘运行tc,没有大毅力真难学进去。
到现在一直有兴趣,也没有学进去

网友:
我的第一台是586-166mmx,花了6000多啊。就为了能看个vcd。不过在学校学电脑用的是386,回到老家,又从8088,286,386用了一个遍。

网友:
最早的电脑是奔腾的,MMX166,华硕SP97主板,SIS芯片组,型号不记得,自带显卡,8M的EDO内存,硬盘是希捷1.2G,机箱和电源是杂牌,鼠标是A4 tech,键盘不记得,显示器是长城15寸,当时的英文名westcom,被戏称挖屎坑,创新的PCI声卡,音箱不记得了。没用多久就给我弟借用了,后来嫌弃配置低又还回来,显示器没多久故障,后来逐步还,中凌的主板,SDRAM,再换成顶星主板和图拉丁 1G,,显示器换了个17寸的,40G的希捷,但因为我在广东打工,出了故障我弟也不会处理,尤其顶星主板,多次出现装上去就黑屏,拆下试机又正常。最后全部处理了。记得当初花了5000块

网友(2022-08-24):
用的最早的是,长城286-16  希捷ST225 10M硬盘 内存多大忘了,TVGA9000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6时代有1G硬盘?

买电脑的时候刚开始没有配硬盘和光驱,过了段时间,有点钱了,马上去买了个期盼已久的硬盘,记得是希捷的1G的硬盘
那个时候市场已经是5x86了,其实准586,还是486。我那时没钱换主板和cpu只加了硬盘,后来再有点钱又加了光驱,记得光驱也要千把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