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LH928 实在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2-07-14):
这个928实在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eeprom,  可以用24c系列代替

网友:
确实不懂得是什么型号。

楼主:
买编程器也是个坑,便宜的支持芯片少,功能少!有的不能自动识别!专业的贵得很

网友:
928是19年28周,型号在下面一行,去某宝搜一下就知道了,意外吧

网友:
eeprom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