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P WR842N QCA9533无线调教,结果下载上传均达到70mbps

楼主(2022-07-14):
最近一台,842N刷了LEDE,今天出现了无线联网断网,可能是天气有点热了。这台机器以前改过8M闪存,64M内存,想了想还是刷回TP自已的固件,841ND V9版。

无线信号不好,一般诱因主要是:
1、内存不够,不方便路由程序调用;
2、ART不够强,这个可以多试试;
3、主芯片散热不好,可以加散热片、风扇;
4、天线焊接不好。

对照上边诱因,我一一检查。并加装厚0.3 长50 宽50的铜片辅助散热。如下图。

最后接入网络,在4米远用笔记本测速(上级路由为千兆,宽带有线测速为300mbps)下图为测速结果,满意。

路由好用不好用,与天线多少关系不大,调教是关键。

网友:
太热降低速度了,受教了

网友:
841ND V9固件麻烦楼主发一个呢?
11651189@qq.com
我一个fw300 v9改了8+64刷openwrt17.01感觉有时要断无线。

网友:
我手机随便一个单频测满百兆

网友:
原来是芯片热了自动降频了

网友:
用的什么测试app

楼主:
芯片过热不是降频,一般是低效,比如一个指令0.01秒,现在要0.07秒。

测试我一般用测速网的网页测速,更为贴近正常应用,运营商的一般都是到自家服务器。

841ND V9 固件已上传。

网友:
看了一眼时间。
换个新的吧,强很多。

网友(2023-01-22):
受教了,感谢

网友(2023-08-30):
不赖,虽然老一点但做个卧室ap足够了

网友:
一般人往往考虑不到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