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理光SP330SN打印扫描一体机拆机及条纹故障排除

楼主(2022-07-14):
复印有白条纹。然后测试了扫描,发现扫描正常。大概判断应该是激光头或者硒鼓的问题,手上没有硒鼓可替换,所以先拆机,清理激光头。查了一下百度,没有发现这款机的拆机视频或图片。自己摸索,拆开清理解决了。记录一下,拆的时候忘记拍照。图片有点乱,以文字查看。

拆机步骤:
1,打开并盖,打开后盖,把纸盘取出,后盖有个卡扣,很轻松取下。
2,扭几颗钉,把左侧壳和右侧壳取下。
3,拨掉面板和进稿器的线,扭几颗钉,把整个上面取下。
4,取下上盖就能看到激光盒子
5,扭螺丝,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很多死蟑螂,还有活的,镜片上有蟑螂屎,有白条故障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清理之后装回,故障解决。

PS:定影器拆机方法
1,拨掉定影器的线后,四个角分别有4颗螺丝,扭开4颗螺丝,往外拉就可以拉出来。

上盖板折开方法
1,支撑杆下面有个卡梢,把那个取下,再把那个塑料往外推,就可以取下。

扫描器更换方法
1,拨掉线之后,取下稿台,稿台下面有8颗螺丝,上面有4颗螺丝,卸下之后用,就可以撬开玻璃面板,更换扫描器就可以了。

网友:
最不敢拆的就是一体机,特别是粉盒。

网友:
机电一体化的东东,拆起来,很麻烦。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让我拆能拆开 但不一定能装的回去

网友:
理光,貌似是三星OEM的吧?

网友:
学习了!现在办公室这种一体化打印机很多,天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让我拆能拆开 但不一定能装的回去

富士施乐的复印机才是真难拆。我拆过一次。设计师估计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过拆机。

网友B:
激光窗口脏了吗?

网友:
拆起来挺麻烦的 多是脏东西导致的

网友:
技术强大,刚刚的

网友C:
蟑螂为什么会跑到机器里面做窝,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窗口脏了吗?

激光的反射镜片上面两个蟑螂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蟑螂为什么会跑到机器里面做窝,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们?

看着设计,激光盒子是密封白,也不知道蟑螂是怎么进去的。很多很多蟑螂,有死的,有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