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DTW-281牧田18V电钻不转

楼主(2022-07-14):
查了下,是无刷的。型号DTW-281
开关快速按下时,能动一点点,普通速度按下,没反应。换过开关,也是一样的故障。请教,大概是啥问题呀?

楼主:
主控看了下,不好拆啊,是不是要整体换啦~~~~

网友:
先把波箱分离,   试无刷电机转动    主控坏了一般是换,没人修这个

网友:
要不开关,要不扫堂,扫堂在定子定位那个轴承外圈加2圈胶布

网友(2022-09-02):
也有可能电池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