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风扇噪声大,怎么加油?

楼主(2022-07-14):
没找到加油孔,请问哪位师傅有经验

网友:
噪声大时,轴承已被磨损,加也没有用。

网友:
在轴承中心钻一个小孔,滴2滴机油进去,再用热熔胶封起来

网友:
到妇产科观摩下,确认注油孔形状和相对位置。

网友A:
拆开看到轴承,一般有个微型的卡子,用钳子或工具取下来,拿800目砂纸打磨一下!滴点机油按回去能好点!磨损太严重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B:
现在有种散热风扇,没有注油孔,只能在尾部钻孔加油

网友:
一般我 都是直接滴几滴缝纫机油在机头两端的转轴上,让油自己慢慢渗进去,效果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到轴承,一般有个微型的卡子,用钳子或工具取下来,拿800目砂纸打磨一下!滴点机油按回去能好点!磨 ...

用卫生纸擦,用砂纸会损伤转子

网友:
磨损导致的噪音大 加油没用 换新就行了

网友C:
泡数码之家的都想修好它,减少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数码之家的都想修好它,减少电子垃圾。。。

一点没错,数码之家在为人类做贡献

网友D:
拆开电机,含油轴套边上有含油毡,油加在油毡上才能长久你存。

网友:
拿根针烧热了戳个洞或者用刀开个孔
不要钻,这种风扇用料邪门的很,越钻越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电机,含油轴套边上有含油毡,油加在油毡上才能长久你存。

加变压器有,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变压器有,可以吗

用柴油机机油,变压器油粘度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种散热风扇,没有注油孔,只能在尾部钻孔加油

液压轴承或者叫油压轴承?如果是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液压轴承或者叫油压轴承?如果是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好像是叫什么液压轴承,不过我都是在尾部钻个小孔,用注射器加油后,再用热熔胶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