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色指数:R93 LUMINUS流明纳斯 5050灯珠 4000K铝基板 LED模组 LED改装套件

楼主(2022-07-14):
显色指数:R93
色温:4000K
灯珠规格:5050
灯珠品牌:LUMINUS流明纳斯

LED模组单价:3.9元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5002-6762922881.4.73f056cfynuQqE&id=667669523348&scene=taobao_shop

高档LED模组,显色指数:Ra>93,采用流明纳斯(LUMINUS)5050灯珠(也就是原飞利浦的LED灯珠业务部门);

1.全新灯具拆机LED模组基板是铝基板,0小时使用时间;
2.单颗灯珠功率标称5W,实际应用于灯具时,最大可以做足3W,这款灯珠,市面价格超过1元/颗;
3.改装时,建议将LED模组固定到灯具底盘散热,散热好模组寿命会更长,模组底部最好涂一些导热硅脂,这样可以增强导热效果.

模组描述:
1.尺寸:378*30mm(长*宽);
2.灯珠规格:5050灯珠,单颗灯珠电压:18V DC,电流:0.160A(MAX);
3.显色指数:Ra>93;
4.色温:4000K左右(中性光);
5.LED模组基板材质:铝基板,厚度约:1.0mm左右;
6.串并方式:2串5并(2S5P),配套的电源规格:40V DC 0.300-0.700A左右(如果散热条件好,电流可以大一些;电源输出电流太大,可以用多块模组并联使用);

采用远方SPIC-200彩色光谱照度计测试的数据

楼主:
IW3623 APFC无频闪驱动电源,配套流明纳斯(LUMINUS)5050灯珠, 显色指数:Ra>93 ,色温:4000K,超强性能,超高参数;
每套模组包括:一只APFC驱动电源和两块流明纳斯(LUMINUS) LED铝基板模组;
模组上面已经焊焊好线材,到手后跟电源连接好就可以使用了(模组上面红色线是正极,黑色线是负极);
套件总功率:30W
色温:4000K
家用改装够用了,客厅灯具可以安装两套;
电源数量不多,200只左右,用得到的朋友,尽早出手了;

一.IW3623 APFC驱动电源:
1.采用IWATT IW3623方案,APFC架构,能获得高功率因数,同时完全无频闪;
2.输出电压:20-40V DC;
3.输出电流:0.770A(外壳标称输出电流:0.900A);
4.尺寸:140*45*28mm(长*宽*高,不含线材尺寸);

二.流明纳斯(LUMINUS) R93 LED模组:
1.尺寸:378*30mm(长*宽);
2.灯珠规格:5050灯珠,单颗灯珠电压:18V DC,电流:0.160A(MAX);
3.模组串并方式:2串5并(2S5P)
4.显色指数:Ra>93;
5.色温:4000K左右(中性光);
6.LED模组基板材质:铝基板,厚度约:1.0mm左右;

网友A:
高显色的 是不是6500k的 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显色的 是不是6500k的 比较少?

是的

相对来说,低色温灯珠做高显色指数,更加容易

网友B:
矩形灯改这个应该不错,可惜我家都是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灯改这个应该不错,可惜我家都是圆形。

只要灯具底盘能够摆得下模组,就没有问题啊

圆形吸顶灯的边沿位置,也可以把一条模组,剪成两半,放在两个边沿位置,就可以解决,边沿暗区的问题

总的来说,DIY改装,对于有动手能力和工具来说,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相对来说,低色温灯珠做高显色指数,更加容易

掌柜还想再问一下 如果现有的灯具有灯罩 还有必要替换这个高显色的led不?还是普通的就行?家里是h型灯管想换掉。

网友C:
luminus是美国公司,被国内三安光电收购了
飞利浦的是lumile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掌柜还想再问一下 如果现有的灯具有灯罩 还有必要替换这个高显色的led不?还是普通的就行?家里是h型灯管 ...

有必要的,
不管灯珠是高显色指数,还是低显色指数的,都是有必要用灯罩的,不然灯光会有刺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uminus是美国公司,被国内三安光电收购了
飞利浦的是lumileds

感谢指正
Luminus Devices是一家专门研发及生产LED专用照明和LED通用照明的公司,总部位于美国马塞诸塞州 Billerica。 Luminus朗明纳斯光电,提供创新的LED产品和销售固态照明解决方案以及全新推出的CUBE全周光应用系列,以帮助客户从传统的灯泡技术转移到长寿命和节能的LED绿色照明产品。其领先技术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MIT)与来自加州硅谷先进研发团队的创新,Luminus公司提供LED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于全球照明市场中,包括消费类显示器,专业娱乐照明高输出照明解决方案和医疗应用。 Luminus朗明纳斯光电一直引领LED新进技术并提供LED产品的优异性能和稳健品质,不断在市场上推出最超值的品牌价值和即时的服务
以前查资料说飞利浦也有收购的

lumileds与飞利浦关系
Lumileds(中文名亮锐),是原飞利浦LED芯片公司和飞利浦汽车照明事业部合并的公司,是LED行业的市场领导者,在全球通用照明市场占10%以上份额,在汽车照明市场占30%以上份额,在手机移动照明市场占50%以上市场份额。

荷兰电子厂商飞利浦已从照明公司Lumileds的员工手中购买了先前未获得的馀下3.5%的股权。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已获得Philips Lumileds Lighting全资控制权,世界领先的高功率LED和LED技术的先锋。飞利浦公司在去年收购由Agilent Technologies公司持有Lumileds公司的47%的股份。

飞利浦在一项声明中称,今年第四季财报中,将一次性列支约800万欧元(合约1,055万美元)的费用。飞利浦未透露购买3.5%股权所付金额。飞利浦照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Theo van Deursen表示,在去年我们在合并飞利浦与Lumileds公司业务取得了巨大进步并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快速增长,新兴的固态照明市场的地位。

以上都是百度的,这些公司之间的收购也是正常的,可能是为了合作,也可能是为了技术之类的

楼主:
显色指数:R93
色温:4000K
灯珠规格:5050
灯珠品牌:LUMINUS流明纳斯

网友:
显色指数:R93

网友:
好东东值得推荐

网友D:
楼主,买多少能包邮啊?

楼主:
高显色指数LED灯珠

楼主:
感谢兄弟顶贴

楼主:
这款灯珠还是不错的,很适合DIY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多少能包邮啊?

如果用得上的话,最好就多拍一些了;

拍下后,提交订单,旺旺留言我就修改运费了;

我现在发圆通快递,可以发三公斤的件(就是说发三公斤以内的件,都是收一份运费,没有续重费用)

网友:
可以组成5000k或者5600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