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成功维修燃气警报器—拆开并更换探头

楼主(2022-07-14):
最近成都热死了,这两天在三天前预报是下雨,不但毛也没下,温度还飙升到34,阳台更热,焊几个点就一头一卵子的汗。

话说之前发过无良开发商的坏燃气报警器,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755-1-1.html
重新买了带消防认证的警报器换上,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427-1-1.html
原无良三无报警器经目测还有救,猜测只是探头坏了。于是6元入一探头MQ4型天然气探头。

到货了,更换吧。

打开板子

这是外观

背面

新的探头

六线的,没标明引脚定义

想一想怎么区分引脚

最后把原板子接通12V,供电后,观察一侧3根短接的,是正5伏,于是测定新探头,有一边测试两边的是导通的,另一边互相不通,判断导通这边应该是正极,引脚定义及安装方向已经判断完毕

打开原来的探头,果然,化学电极基本报废,腐蚀了。怪不得不起作用。外头网子还真结实,很细的不锈钢钢丝编织,剪刀剪断困难。钳子慢慢撕破

由于是6线,引脚粗,先把长出板子引脚剪掉,然后变化锡边用一字螺丝刀撬,终于拆下。正面拆开也证明了那三个引脚确实是正5。复核引脚完成,做好记号。

准备装新探头,于是……实在没那技术对孔了,只有这样悬空固定焊接把,以后也好拆

通电,自检完毕,绿灯常亮
打火机测试,立即报警,红灯闪烁,蜂鸣器巨响。撤除气源后,数十秒后报警自动消除。
装好留着备用。

网友A:
目测需要重新标定,不然会有误报或者漏报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需要重新标定,不然会有误报或者漏报的可能

打火机测试,应该还好。从探头介绍看,本身有一个敏感范围。那个10K可调电阻应该就是报警阈值调整的,有必要的时候根据需要调整。

网友B:
矢志不渝折腾这个的,就是楼主了。
其实如果不能联动消防或者喷淋或者排风,装这个都是心理作用,当然我也装了。

网友C:
好技术 换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技术 换的好

没太弄好,都没插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矢志不渝折腾这个的,就是楼主了。
其实如果不能联动消防或者喷淋或者排风,装这个都是心理作用,当然我也 ...

比如晚上睡觉,老鼠咬破管子了,能把你喊起来处理,也是起作用。不一定非要自动作用才叫有用。

网友:
水火无情,还是小心好

网友D:
这个还是买新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买新的保险

新的早换上了,还是有认证的,这个是旧的修复,辅助使用

网友E:
四川每年最热的农历6月

网友F:
家里前些年买的一个一氧化碳的警报,后来被拆掉了,原因就是蒸馒头揭锅时候的蒸气也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前些年买的一个一氧化碳的警报,后来被拆掉了,原因就是蒸馒头揭锅时候的蒸气也误报 ...

探头不好,可以调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川每年最热的农历6月

今年很特殊啊,往年六七月基本一半在下雨,今年雨不怎么下,不能降温。

网友G:
水电气安全设备还是用新的,这个可以留着备用应急

网友:
这个都是坏了直接报废,家里用它的真没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矢志不渝折腾这个的,就是楼主了。
其实如果不能联动消防或者喷淋或者排风,装这个都是心理作用,当然我也 ...

最起码有个声光报警呀,万一燃气泄露,能提醒一声,尽快处理的话,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H:
看电路板得知,探头虽说是六个引脚,其实就是三个极,一正一负一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电气安全设备还是用新的,这个可以留着备用应急

是的,新的装上了的,这个就是玩玩,把探头换了,看看是不是确实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电路板得知,探头虽说是六个引脚,其实就是三个极,一正一负一信号

是的,这个型号的探头有个迷你版,就是只有4个引脚的。
从万用表测得的,正极那组三个,有两个导通,有一个估计是空脚。估计是留给有些产品新功能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