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路由4刷固件接着凑乎用

楼主(2022-07-14):
极路由4用了几年,最近掉线频繁,本想一换了之,考虑到家里宽带只有300m,本人不玩游戏对网速没要求,弄个试试,不行拉倒
步骤大概是按照这个帖子https://blog.csdn.net/u011560689/article/details/122444665,毫无技术含量,都忘了什么时候已经弄了开发者模式
掉线情况明显改善,信号强度没改善,在路由跟前跑满没问题,先凑合用着吧,坏了再换

网友:
这家公司歇了吧, 手里好像还有个3在吃灰

网友:
这路由器配置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极4也就只能跑个300M,铝合金壳还容易热,我挂了个小风扇对着侧边口吹。好处是有usb3口可以挂盘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4也就只能跑个300M,铝合金壳还容易热,我挂了个小风扇对着侧边口吹。好处是有usb3口可以挂盘下载 ...

我刷完这个好像usb失效了

网友B:
手上的B70还在用原厂固件,手机套餐送的200M宽带,日常用用也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的B70还在用原厂固件,手机套餐送的200M宽带,日常用用也是够用了。

对,就是信号有点弱,好像没有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B:
手上的B70还在用原厂固件,手机套餐送的200M宽带,日常用用也是够用了。

同B70,刷了OpenWRT大半年用下来,发现通过各种折腾才能有的功能,极路由原版系统已经自带了,而且网络稳定程度查了原版一大截。而且现在好多实现高级功能需要用到的基础库,都停止支持MIPS架构了,MT7621玩不出什么花了。
总结:B70现在不要再折腾第三方了,原版系统最实用。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已经给淘汰成打印机服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4也就只能跑个300M,铝合金壳还容易热,我挂了个小风扇对着侧边口吹。好处是有usb3口可以挂盘下载 ...

确实只能300

网友:
这可刷成集客AP吧,网上不少改的Q50出售,外观还不错,用多久也不大看得出来。

网友:
我也是两台刷了老毛子继续用,日常家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