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经典问题系列之二;SM3281不掉盘的工作频率

楼主(2022-07-15):
1.最近实在实在是忙了,本来不想写这个帖子的,

2.但是鉴于许多玩家被3281这么多年的掉盘困扰,本人对这个板块还有些许热情,就写一点吧,不知是否有用

3.慧荣的SM3281我们称之为当今最成功,销量最大的USB3.0主控,应该是毫无问题,这个主控应当是不朽的经典

4.但是3281自从出来之后就出现了无数的掉盘事件,还有USB3.0不认等等事件,让所有玩家爱恨交加

5.很多人都说是因为3281拥有4K造成的,也有人说是板子设计造成的,等等,等等,无数玩家备受困扰

6.那么既然如此,我就拿三个最容易掉盘的颗粒给大家做个解释和如何解决

7.分别是单颗粒256G的L06B,单颗粒256G的B17,还有单颗粒64G的15NM

8.首先很多玩家应该记得2258XT上面经典的B16颗粒和TOSP颗粒的开卡注意点吧,就是颗粒频率必须是100MHZ,否则开卡不过,或者及其的不稳定

9.那么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固态的量产颗粒王者主控,如此强悍的主控也会遇到颗粒兼容性问题,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小小的3281主控能比2258XT强?

10.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测试实验,人们都知道3281的颗粒频率改动在闪迪15NM上面可以大大提升写入速度,就是经典的A8改C8

11.虽然很多人知道怎么改,但是不知道到底改了什么,其实就是简单的10进制转换16进制,我把对应的频率写下来

12.我手动改256G的L06B,频率从A8变成96,也就是频率从168变成150MHZ,为什么改成这个数字,因为2258XT的L06B有这个频率

13.按照道理说,频率降低了而且2258XT也是这个颗粒频率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很遗憾,3281量产成功之后拷贝数据直接掉盘,

14.然后我有把频率降低到78也就是120HMZ,很好,速度非常的不错和A8完全一模一样,

15.然后我有重复的做了B17和15NM的颗粒实验,结果依然是如此。不是所有的高低频率都能稳定使用

介于篇幅限制就不一一展示了

的,最后的总结来了
1.SM3281因为慧荣给了超强的USB3.0兼容性量产,但是慧荣却又偷懒了,

2.为何偷懒,不是软件部门不给力,是因为一项抠门的慧荣硬件部门真是把晶体管给省到极致了,变成了成本永远是第一

3.但是3281固件的颗粒频率却是全部都是A8的168HZ,这怎么能行呢,2258XT都没搞定的事情难道你3281就能行?

4.所以最后结论就是,如果想让3281非常的稳定,或者出现掉盘等等的情况下,找到颗粒的稳定频率是关键

5.这个频率和不同颗粒有关,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最稳定

6.MLC,TLC,B17,BICS3等等,都应该有自己的稳定使用频率,不是统一的A8

7.如果大家遇到3281不稳定的情况下,其他所有问题都排除了,那么仔细调节颗粒的频率,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8.请把前提看三遍:其他所有问题都排除了,其他所有问题都排除了,其他所有问题都排除了

9.这个频率不一定是需要整数,也不一定是随机数,反正10进制转换16进制计算器拿出来算就是了

网友:
更正一点,楼主修改的是WC这位,它通常情况与读取速度有关,所以通常情况下不管你改成啥都不会影响写入速度

网友A:
而且3281调节MP的频率与颗粒体质有十分大的关系,体质好的颗粒能DDR500(FA)都没事,体质差的DDR400(C8)都要死要活的,所以理论上追求稳定就要针对每个颗粒调一个专门的参数,或者找一个大多数正片颗粒都不会有问题的频率

网友A:
此外3281+SNK 多Die颗粒正片MP开固件无法启动这个问题我在论坛、交流群看基本上很多小白都掉这坑了(),实测是MPT参数的问题,应该和固件没关系,将颗粒改成TSB的ID就能开过,不过目前到最新版本工具都没有修复,估计是不打算修了(

楼主:
1.忘了说一句,为何用着三个颗粒,因为这三个颗粒对于供电要求极高,首先要排除板子的因素

2.现在事情比较多,但是我有空还是会检查更新这个系列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帖子,不足之处也请指出

3.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也请多留言,让更多的人看到,也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
除了02T的L06,其他两个都是1c1d的,理论上应该不会有很大供电压力给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外3281+SNK 多Die颗粒正片MP开固件无法启动这个问题我在论坛、交流群看基本上很多小白都掉这坑了(),实 ...

慧荣一贯的老毛病,估计是老总压榨的太狠了,血汗工厂,让几个人编写全部固件,最经典的就是04结尾的L95B上面的2246EN,从N版本到R版本的DIE比值一直没有改变,很多人以为是颗粒有问题只能开一半容量

网友: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真相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网友:
不懂  小白  学习一下

网友:
都降到64算了,反正速度也够用

网友:
必须收藏学习,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谢谢大佬,学习研究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3281调节MP的频率与颗粒体质有十分大的关系,体质好的颗粒能DDR500(FA)都没事,体质差的DDR400(C8) ...

真想拿机关枪扫射你,写了那么多还不如你两句话讲完了,朋友能否给点面子行不

网友:
来说说我的结论,1.8V/3.3V都能跑的颗粒,3.3V能跑更高的频率,颗粒发热也明显比1.8V要高,即使是相同频率,3.3V也更烫。
以东芝7S2F和海力士H27Q1T8YEB9R为例,
3.3V时EB9R可以跑到C8,1.8V时只能78,3.3V@C8时写60读266,但是跑圈极烫,1.8V@78时写50读180,凉快不少。同样跑78时,3.3V温度更高,读写比1.8V高1M多点。
3.3V时7S2F可以跑到78,1.8V时只能65。3.3V@78时写75读138,跑圈还是烫,1.8V@65时写74读117,但是4K写小幅提高4.3->6.8,4K多线程提升巨大2.5->33.2,温度也有明显降低。
7S2F对板子的要求似乎更高,3.3V时双贴空点省略那种3281AB板子可以跑78,另一种3281BB板却只能跑58,3281AB单面板只能跑68。

网友B:
好几块都是降频率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块都是降频率通过。。。

只要稳定就行,有的颗粒似乎高频更稳定一些,这个帖子之前抛砖引玉,颗粒的稳定不在于频率高低,而在于合适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