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新出的低端万用表DT4215,看图片和换挡方式貌似采用了弘康的方案?

楼主(2022-07-15):
日置新出的低端万用表DT4215,看图片和换挡方式貌似采用了弘康的方案。DTM0660?

网友A:
不奇怪,福禄克的15B+,17B+也是类似的方案。

网友B:
100%台湾方案、中国制造!就是挂个日置名号!

网友:
日置Hioki DT42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台湾方案、中国制造!就是挂个日置名号!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图片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福禄克的15B+,17B+也是类似的方案。

15b+是fs98o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台湾方案、中国制造!就是挂个日置名号!

不一定,要看具体设计,就像9721,在福禄克手里用得很好。这个没大图可以仔细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定,要看具体设计,就像9721,在福禄克手里用得很好。这个没大图可以仔细看 ...

这还用大图? 看主板布局  芯片都一样,相似度这么高。就是优利德UT17B板子缩小了一些

网友C:
日置与富贵是什么关系?好多一样的货。只是外壳标有点不同。

网友:
这个牌子可以给万用表增值100+

网友:
小家碧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大图? 看主板布局  芯片都一样,相似度这么高。就是优利德UT17B板子缩小了一些 ...

还是要看一下具体走线。
这两个表的确很像,似乎出自同一设计团队,但layout不同,有可能有些许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置与富贵是什么关系?好多一样的货。只是外壳标有点不同。

富贵已经被安捷伦收购了。富贵和日置早年那些贴牌低端表设计上不是一个路数。应该没啥关系。高端有相似但仔细看仍然差异较大,应该说是殊途同归。

网友:
板子看上去挺正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看一下具体走线。
这两个表的确很像,似乎出自同一设计团队,但layout不同,有可能有些许差异。 ...

这板子一看就不是日置风格!用料太差了。

网友:
差别太大了,日置这次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跟风福禄克来骗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台湾方案、中国制造!就是挂个日置名号!

上的图片漂亮!

网友D:
看看买多少钱钱了,合适的价格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买多少钱钱了,合适的价格还是能用的

好像500左右? 倒是不贵,优利德15/17B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