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威力洗衣机排水故障,拆开看一看

楼主(2022-07-15):
2016年京东买的威力6公斤洗衣机,突然报警显示排水故障代码。

插拔电源几次,换工作程序测试,只要到排水动作,两三分钟后就报警。过程中也没有听到排水开关打开的“哒”一声。
拆掉后盖板

没有看到明显断线,怀疑是排水牵引器坏了,

用螺丝刀顶箭头处可以排水

坛里家电维修大师们怎么看?

网友A:
打开后盖…接通电源…按下脱水后,牵引器会慢慢收线,如果没有动作…就怀疑牵引器本身坏,控制板坏,被Jerry咬断线(农村地区很常见)。严重怀疑被Jerry咬坏了,修好后建议找Tom来看家。

网友:
威力的现在卖不动了

网友:
修过类似的故障,不是牵引器坏,是控制牵引器的开关坏了,这开关像风扇定时器结构,用久了铜片烧蚀就接触不良,牵引器不动作。

网友:
威力的广告打的多啊

网友:
排水牵引器不动作,可能坏了,也可能控制它的开关坏了

网友:
上次我家的是排水管堵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盖…接通电源…按下脱水后,牵引器会慢慢收线,如果没有动作…就怀疑牵引器本身坏,控制板坏,被Jerr ...

tom不在家,需要hello kitty

网友B:
威力威力,够威够力

网友:
还是用电磁铁的好修

网友:
多半是牵引器坏了,里面是同步电机加减速机构。换过一次牵引器的路过。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为以后修理类似故障打下基础

网友:
感觉这个牌子的质量比山寨小厂的好不了多少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盖…接通电源…按下脱水后,牵引器会慢慢收线,如果没有动作…就怀疑牵引器本身坏,控制板坏,被Jerr ...

跟我父母家的洗衣机一个样,去年被Jerry干坏了,拆开洗衣机后盖,一股尿骚味,还有一堆准备过冬的花生小麦稻谷等粮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威力威力,够威够力

糟糕,暴露年龄了!

网友:
我家洗衣机是里面的电机磁铁开胶了,不转了。用万能胶粘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盖…接通电源…按下脱水后,牵引器会慢慢收线,如果没有动作…就怀疑牵引器本身坏,控制板坏,被Jerr ...

朋友的回复好幽默啊!

网友:
去找专业人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