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沃行网TF12V-36W(12V/3A)直流电源

楼主(2022-07-15):
因为家里的网络设备太多,想改综合供电。从一朋友的门店拆了2个个12V LED电源。他说门店的室内LED展示柜安装了就没用过,因此看上去这个LED电源成色很新。

电源外壳  应该是不锈钢,掰起来很硬。

标识  沃行网 应该是代理商,好像现在已经倒闭了。
12V 36W,2个光猫+2个路由器完全够用。

拆壳后的电源

电源主板   巨大的高频变压器 和 高压电容

主控芯片

低压部分的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

高压开关管  OSF5N60C场效应MOS管   漏极电流4.5A;耐压600V。

高频二极管  MBR10100FCT肖特基二极管  电性10A;耐压100V。

电路反面

3486D   主控芯片 ?,自己没查到相关资料。

拆完后的样子

总结:这款电源个人感觉用料不错,元器件余量都很宽裕。应该是正规厂代工。。。

网友A:
只能说中规中矩,没有散热硅脂,还是拆机时擦掉了?没有固定导热胶,估计也是成本控制,不像大厂产品,倒像成长型小公司的前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中规中矩,没有散热硅脂,还是拆机时擦掉了?没有固定导热胶,估计也是成本控制,不像大厂产品,倒像 ...

我已经自己添加了,原来确实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自己添加了,原来确实没有。

硅脂都不加,是对设计有信心还是成本控制?那功率就得打折扣了,估计3A撑不多久

网友B:
看一下波纹吧!
我刚买一个网件的12V3.5A电源,默认跑3A算了。十七八块钱。
现在的电源一点儿都不老实,额定就是极限,甚至还跑不到。
像以前的,额定之上还有冗余,有的甚至有50%的冗余,以前买的康舒400W,能够冗余到580W。

网友:
定制产品,过得去了
度娘给的:合肥沃行装饰展示光电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
还行,标配用料

网友:
中规中矩的电源,挺实惠的,我有十几个呢

网友:
不错的电源了
但是不喜欢这种铁壳的电源
还是喜欢塑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脂都不加,是对设计有信心还是成本控制?那功率就得打折扣了,估计3A撑不多久 ...

我觉得: 高压用4.5A耐压600V的MOS管,低压用10A耐压100V的肖特基整流,却做出3A的额定。就算这俩管子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应该也不会发热。因为就算满载负荷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
的确,元器件余量都很宽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波纹吧!
我刚买一个网件的12V3.5A电源,默认跑3A算了。十七八块钱。
现在的电源一点儿都不老实,额 ...

高压用4.5A耐压600V的MOS管,低压用10A耐压100V的肖特基整流,却做出3A的额定。这个冗余还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 高压用4.5A耐压600V的MOS管,低压用10A耐压100V的肖特基整流,却做出3A的额定。就算这俩管子直 ...

个人认为,堆料不见的就出好产品,关键配件可能有冗余,但其他附件不一定就有冗余;就这个成本控制的话,硅脂都省了,呵呵,我认为,好设计+合适的元件选择=合格产品

网友:
测一下空载功率,太大的话长期用不合算

网友:
好多铜,价格肯定不错

网友:
室内使用没问题,做工一般般,不算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