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羽毛球拍穿线

楼主(2022-07-15):
才发现下载的这个图和我的拍子孔数不一样,我说咋对不上,竖排基本按这个来的,横排是把把线引到中部位置,一条向上一条向下,凑合玩吧

这拍子不值得去找人上专业设备穿,就是玩玩,也不拿这锻炼身体,就是陪娃玩玩,玩具

楼主:
余线剪断了才想起来应该把节打到里面。

现在传图怎么只能一张一张传了,以前可以一下子传完,费劲的

网友:
这个其实要求很高的.

网友:
啊这???只是穿线吗?拉线机?不拉到一定磅数,根本打不动球的啊。

网友:
线的拉力是有比例的,已经把线打断三四个拍的路过

网友:
我就直接花三十块钱去买球拍就好了

网友:
去球馆要专业的帮你穿一下,不贵还可以定磅数。

网友:
手艺活,一回生两回熟。

网友:
4楼说到了专业术语了: 拉线机 、 磅数。

网友A:
个人参加几次比赛,对于拍子有几个建议,看拍子应该是超市里那种金属拍,不是常规的碳素拍,这个拍本身质量较重,只能是业余时间健身玩玩,穿线的话,最好是穿线机来弄,一个是线可以拉到规定磅数,另一个每根线都能均衡手里,拍子不变形;另外线拉不好,打起来对手腕的伤害很大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参加几次比赛,对于拍子有几个建议,看拍子应该是超市里那种金属拍,不是常规的碳素拍,这个拍本身质量 ...

你多虑了,哈哈。
看他那拍子,拉线很浪费吧?还不如直接买新的,反正也不贵。

网友:
球拍穿线要定磅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多虑了,哈哈。
看他那拍子,拉线很浪费吧?还不如直接买新的,反正也不贵。 ...

嗯,看见了就说说自己的想法,当然听不听是人家的选择

网友:
手工穿拍子容易变形

网友:
穿线也能手工吗?必须要专业机器才行

网友:
如果是便宜的铝合金拍子,就算了,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随便拍拍锻炼身体够用了,记得小时候线断了也不舍得重穿,两头用线一接又用了

网友:
原来球拍穿线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以前穿过,力度不好把握,也废手!

网友:
球拍穿线还有这么多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