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闪光测电笔

楼主(2022-07-15):
不建议大家仿制,不听劝阻,
仿制实验中发生危险,后果自行承担

这是以前做的原形

这是如今打了板子做的,很简单的电路
使用时手捏住那个尾端的大圆焊盘

只需要5个元件,不需要供电
用了4个电阻是为了安全,可以只用两个就行

现在就给大家以身试电,我佛有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要接触火线才亮的

闪烁频率小于1次/s,发光亮度室内可见闪烁,当然建议用高亮led

网友A:
貌似tb9.9包邮,自制的始终外壳是个问题

网友:
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就是外壳比较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tb9.9包邮,自制的始终外壳是个问题

哈哈,的确是,小型化后可以放在签字笔里

网友B:
这东西要加绝缘外壳,不然碰到前面就坏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要加绝缘外壳,不然碰到前面就坏事啦

做实验就要有牺牲精神!

网友C:
测电笔要求简单、准确、可靠,元件越多可靠性越差,中间坏了一个元件,很可能就杯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实验就要有牺牲精神!

可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网友D:
这东西要加绝缘外壳,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电笔要求简单、准确、可靠,元件越多可靠性越差,中间坏了一个元件,很可能就杯具了。 ...

俺们的闪光测电笔是酒精考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要加绝缘外壳,安全第一。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哈哈,应该是玩命尚未成功吧!

网友:
很佩服你的探索研究精神,不赞同你“入地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tb9.9包邮,自制的始终外壳是个问题

自己做的感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tb9.9包邮,自制的始终外壳是个问题

TB那种闪光要装电池的

网友:
还是老的碳质电阻可靠

网友:
做的不错,不过安全第一,就是电容有点大,整体套不上热缩管

网友:
上原理图呀,把参数标上呀,没图不算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呀,没图不算好贴

哈哈,大家都不要啊,我也不能上赶着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大家都不要啊,我也不能上赶着给吧

上原理图,把参数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