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吐槽一下美的微波炉的门锁开关。

楼主(2022-07-15):
吐槽一下美的微波炉的门锁开关。
关门后无法锁定了,遂拆开看看哪里问题,检查后不是锁紧机构的问题,结果是因为门板上的锁舌弹簧掉了。
拆开一看 很是失望,直径8 长20左右的弹簧竟然挂在一个只有2毫米左右的巨小的塑料钩上,这强度根本
就不够呀,解决的办法是用个扎带连上了。
这个设计真得是很缺德,估计官方换一个至少100块吧?

网友:
还会断的,等着吧。

网友:
我的一台美的,有时候按下去,这开门键还弹不回来

网友:
易损件,赚配件钱,曰:售后服务。

网友:
一百块是工时费,,配件另算

网友A:
设计师也是高手,知道哪里要减料

网友B:
可以换个长弹簧,直接把钩挂到主框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师也是高手,知道哪里要减料

要说这绝对是故意的,真的是中国人骗中国人呀。还说上个月在京东买小米的空调,我这里是穿过阳台的,是要加管子的,当时老婆在家,安装的说是要加5米管,老婆就给我打电话说了,我就觉得5米肯定是多说了,我说4米是绝对够用的,安装人员就说那4米也够了,后来又给我打电话说别投诉他,会扣钱的。当客户是傻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长弹簧,直接把钩挂到主框架上。

这个可行,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弹簧伸缩作用触发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长弹簧,直接把钩挂到主框架上。

挂到主框架上宽度尺寸估计不太够。扎带是很合适的!

网友:
大多数电器产品都是国外原设计的,整机自主自行设计的极少

网友:
这么小一个勾,还不如设计一个眼结实呢

网友:
都是资本惹的祸!

网友:
微波炉也修,高手。。

网友C:
不要买开门要按个大 按钮 的微波炉,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开门要按个大 按钮 的微波炉,就是个坑。

多亏不是里面锁紧机构坏了,某宝都找到没有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开门要按个大 按钮 的微波炉,就是个坑。

基本原理都一样的,只是往外拉和向内按的区别而已。

网友:
本应该使用金属件的,偏偏使用塑料件,而且还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构陷陷阱,这德行真服了!

网友:
用了20年的微波炉还没坏,当年买的LG的。
给朋友修过几次门,都是微动开关问题,这个倒没断过。

网友:
美的的东西2年后坏的概率很高,如果不坏以后就不大会坏,好像他们设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