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比较器做电压可小于2.5V的TL431等效电路,应该算可调稳压的理想稳压管!

楼主(2022-07-15):
TL431应用广泛,电源、充电器上都很多,大家都熟悉
本质是个并联电源,特性和稳压管一样(非常接近理想稳压管),优点是电压可调
但由于内部比较器供电原因,稳定电压最低也就2.5V(经坛友指点还有TL432:1.25V)

如果电路需要用到电压小于2.5V,甚至低于1V的理想稳压管,那TL431/432就不行了
因此就有了下图这个用比较器做的电路

搭的测试板子

测试数据如下分别是把电位器抽头调成0.8V和1.6V,即相当于0.8V和1.6V的理想稳压管

看稳压后数据平直,和TL431(稳在高电压时)的差不多,稳压效果比齐纳管或PN结好得多
可以用在有特殊需求的电路中
在此抛砖引玉,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啥可改善的

顺祝周末愉快!

网友A:
谢谢分享,你有没有听说有个叫TL432的稳压IC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可调稳压源一颗可调ldo就可以了,元首这个电路已经属于有源稳压电源了,和ldo已经无本质区别了。如果嫌431电压高可以用432,1.25v算比较低了,用在取样反馈最低输出可以比431输出低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可调稳压源一颗可调ldo就可以了,元首这个电路已经属于有源稳压电源了,和ldo已经无本质区别了 ...

大师比我先到了。

网友:
一颗432就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你有没有听说有个叫TL432的稳压IC

不知道TL432呀

不过查了下,是1.25V的,也不能更低了

网友:
楼上大师们都说了,可以用TL432来设定1.25V以上的电压输出。还有,好像AZ型号的精度比TL的更优。不过型号现在已更换为AZ431L了,可用于输出1.24V以上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也有TL431L型号的,但那仍然是2.5V基准的,但不是TI生产的。

网友:
不得了,楼主对431的理解很高。

网友:
比较器加入全负反馈,393内部的比较器工作在线性状态,实际成了电压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可调稳压源一颗可调ldo就可以了,元首这个电路已经属于有源稳压电源了,和ldo已经无本质区别了 ...

大婶,可能是偶没表达清楚,这个电路的目的不是做电源,而是实现理想稳压管的稳压性能,关闭这个电路时,VOUT输出VIN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婶,可能是偶没表达清楚,这个电路的目的不是做电源,而是实现理想稳压管的稳压性能,关闭这个电路时, ...

元首的这个电路所实现的功能一颗低压线性稳压就等同了吧,没看出啥特别的啊

网友:
这应该是比较器少见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的这个电路所实现的功能一颗低压线性稳压就等同了吧,没看出啥特别的啊 ...

是这样的:
1. 稳压(限幅)电压可以很低,且连续可调
2. 关闭这个电路电源时,VOUT=VIN

LDO偶没试过,这两条应该都不具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1. 稳压(限幅)电压可以很低,且连续可调
2. 关闭这个电路电源时,VOUT=VIN

随便搜了一下,元首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elecfans.com/p/869199.html可以最低0.2v输出,连续可调,功耗也是极低。第二点为啥要关闭电路电源呢?你的电路本质就是个431基准的稳压电路啊,运放其实就是接成了跟随器,那个vin在电路中就是打酱油的作用,可有可无的。已经是有源输出了为啥还要加个vin的1k上拉,元首能说下这个电路应用于哪里是一颗低压输出ldo不能替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搜了一下,元首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elecfans.com/p/869199.html可以最低0.2v输出,连续可调,功 ...

是的整个电路实际就是等效TL431内部电路,只是基准电压可变

电路的关键就在于393是OC输出的,VIN电压<V基准时,VOUT=VIN,只有在VIN>V基准才实现电压跟随的,即VOUT=V基准,就是理想稳压管的特性

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如果只是这个功能,LDO其实也可以,但要关闭这个功能(即关闭后,在VIN>V基准时VOUT=VIN)LDO应该就不行了(外部VOUT有几百k下拉电阻)

这个应用原本是加在两个电压信号之间的,用来实现满足某一条件时限制输出电压信号,以达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整个电路实际就是等效TL431内部电路,只是基准电压可变

电路的关键就在于393是OC输出的,VIN电压<V ...

看标题元首要做的是可调稳压管,稳压管无非就是小电流钳位稳压,要是替代任意可调的稳压管一颗ldo是一点儿问题没有的,无论是做小电流低压可调基准还是小电流钳位都能胜任,而且性能更好。不过元首最后既然说了用做两个电压源之间的某些特殊保护,也没特指实现那些保护我就不好再发表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元首要做的是可调稳压管,稳压管无非就是小电流钳位稳压,要是替代任意可调的稳压管一颗ldo是一点 ...

感谢大婶指点!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复,都是大师,学习了

网友:
爽爽爽,研究研究

网友:
以393的温飘,和用一只4007做0.7v基准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