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了快七年的刮胡刀,换个电池。

楼主(2022-07-15):
新电池用砂纸打磨一下,很容易就上锡了。

网友:
能使七年不剃须刀,质量不错

网友:
这小电机用的啥碳刷啊?这么耐磨吗

网友:
我换过飞利浦的

网友:
把刀片也换了

网友A:
胡子浓密程度不同,剃须刀损耗也不一样

类似我这样的络腮胡,一天不刮就满脸黑!而且我的胡子硬度国产刀头都是直接拔,没办法只能是飞利浦三头的才能刮动,瘦子脸上也没有多少肉,用手动的经常挂彩

网友:
我把这个剃须刀刀网换上飞利浦的,非常好用

网友:
换电池,又可以用3 年。。

网友:
这个简单了

网友:
我12年花了50块钱买了个飞利浦的,现在就剩头接1.5v可调刮胡子了,下半身换过电池也没用多长时间,现在直接接电用了

网友:
这个 ,,,刀头也不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胡子浓密程度不同,剃须刀损耗也不一样

类似我这样的络腮胡,一天不刮就满脸黑!而且我的胡子硬度国产刀头 ...

飞利浦这十来年坑的太厉害,原本内外圈都有刀的,现在一般只有外圈的刀,就是切割面积少了一半,而且我的胡子稀疏太软,所以选择松下的,甚至松下最便宜那个大单到头比三刀头好用。而且不论飞利浦还是松下,那些跑路的新生细长的那是干不掉的,一般我隔一段时间就要用手动的清理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胡子浓密程度不同,剃须刀损耗也不一样

类似我这样的络腮胡,一天不刮就满脸黑!而且我的胡子硬度国产刀头 ...

你可以试试博朗M60   或者m90 ,都是两节5号电池的,我是放一节14500电池和一节5号站位桶。嘎嘎好使,开机跟康拜因一样给力。干湿两用

网友:
我飞利浦S118昨天刚换了个电池,用了5年,电池不行了,11块买个750mha的,原装是450mha,满血复活

网友:
不错了,,国产能用7年,,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这十来年坑的太厉害,原本内外圈都有刀的,现在一般只有外圈的刀,就是切割面积少了一半,而且我的 ...

所以我给我父亲和我买的都是欧版和日版的飞利浦,都是双层刀片的,而国产的都是单层刀片的。
松下的刀网耗材太贵了,我家老爷子这个已经用了十几年了,电池我都换了2次了,刀网换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博朗M60   或者m90 ,都是两节5号电池的,我是放一节14500电池和一节5号站位桶。嘎嘎好使,开机 ...

我现在用的飞利浦日版S5系列的,也是全身水洗,天天刮完直接水龙头冲,完事甩甩水就放一边
那种博朗横置刀网的一个是震动噪音大,再一个刀网耗材也贵,曾经买过一个试试接受不了,就送朋友了

网友:
很难买到容量合格的电池吧?

网友:
飞科的看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