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r1035+内阻仪改typec

楼主(2022-07-15):
原来的micro usb有没有数据功能不清楚,直接拆了,焊接上就能充电!调整成图片中的这样就可以焊接上去了!

网友A:
直接换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就可以吗?

管脚需要调整一下,插上typec充电线,把两个固定脚向下向内弯,充电脚弄成90度,然后向内靠,对准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脚需要调整一下,插上typec充电线,把两个固定脚向下向内弯,充电脚弄成90度,然后向内靠,对准正负极 ...

谢谢详细回复!

网友:
内阻仪,怎么才能大家做呢?

网友:
这内阻仪算是网红产品了

网友:
济南产的,算便宜

网友B:
如果不需要信号传输,我还是喜欢3.5mm、5.5mm的插头座,固定方便、焊接容易、接触良好、不易损坏

网友C:
内阻仪为什么都这么贵?

网友(2023-02-23):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信号传输,我还是喜欢3.5mm、5.5mm的插头座,固定方便、焊接容易、接触良好、不易损坏 ...

c口随便找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阻仪为什么都这么贵?

你可以去看看各大仪器厂商的内阻仪,对比下你就会发现1035那是真的良心

网友:
可以,我也想改

网友:
动手能力强,改造的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看看各大仪器厂商的内阻仪,对比下你就会发现1035那是真的良心

50步笑百步,都是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