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安规电容炸成灰实属罕见,大家来围观。

楼主(2022-07-15):
今天邻居拿来一个笔记本电源,外观可看到电源输入口边有明显融化痕迹,并有烧焦味。
费力拆开一看,惊掉下巴!

电源是正品建兴电源,不是什么山寨货。
安规X电容已炸成了灰, 这样还能叫安规电容?
拆掉后清理了一下,简单测量功率管及桥堆,没发现异常。
直接插电测试, 能正常输出19V。 说明电源没其他故障。

X电容还能自己爆掉吗?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问题来了, 换X电容容量不同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手里有几个修电磁炉时买的X电容打算直接换上。

网友:
零件个体质量差异,PPM不可能为0.

网友:
确实很少见,但不是不会。

网友:
一般都能自愈的,这个啥原因不清楚。
这种电容在保险管前面的,所以一定要用安规的。

公司电脑和显示器5年以上快十年的老机子,这玩意冒烟发现好几起了。。。

网友:
安规电容不装都行,一定要装同体积的就行,容量相差不大,随便换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主要是耐压和体积,耐压多数都是交流250V的

网友:
现在的市电会不会突然增高电压

网友(2022-10-25):
会不会是市电高压或者瞬变,导致安规电容击穿短路了??
这个电容不装也对电源影响不大,顶多会导致市电干扰稍大一些

网友(2023-01-01):
直接插电测试, 能正常输出19V。 说明电源没其他故障。 保险丝烧掉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市电太高弄的,有条件最好还是装上。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市电太高弄的,有条件最好还是装上。

用两个耐压250V的串联会不会更安全一些

网友:
耐压选250ACV或7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