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风扇通用遥控器,顺便求教如何改红外线接收编码。

楼主(2022-07-15):
请问这种风扇通用遥控如何改红外编码,按遥控器开风扇会关客厅吸顶厅。先谢了  。蕊片型号被打磨了。

网友:
要改红外编码,这个芯片外围电路这么简单,大概率改不了吧

网友:
这个频率调不了

网友:
改不了.....改了风扇用不了.....

网友:
换风扇或吸顶灯

网友:
你这个改不了了,更换电风扇主板和遥控器,或者电风扇不放在客厅用

网友:
改不了,把风扇遥控接收头换个地方不要和灯同一方向就行了

网友:
改灯吧,不要遥控,开关就行

网友:
是遥控器的键盘值与家里其它电器重复。打开遥控器用热缩管把红外发射管套起来留一个小孔发射,还可以红外管加一个55到100欧电阻降低发射功率。

网友:
不是频率是编码,现在很多山寨小家电用的编码都一样,个别功能会重叠~

网友:
把遥控器拆开看看,早期遥控器使用专用红外遥控IC,频率靠一个400/455/500的陶瓷晶振控制频率,可以替换微调。
遥控接收头标准38KHz,还有40、56KHz等频率的,早些年用分立件外包铁壳接收头时,频率是厂家可以调整的。

现在是高度集成的牛屎时代,发射端一颗牛屎芯片搞定,甚至内置RC振荡器连晶振都不要,那频率改不了;
接收端也是全集成,频率是厂家设定的标准频率,这个也改不了,只能换。

网友:
退了重新换个牌子的改造板

网友:
改频率没有用的,看样子也没法改地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没晶振,可能是没法改了。

网友:
无解,要不只能这样,在接收头上,贴几层高温胶带,让红外线接收头,灵敏度降低,只有遥控器指向那个设备时才能遥控

网友:
这不是单片机么?

网友:
这种遥控板改装挺实用

网友:
如果是红外遥控,不涉及频率,主要是编码相同了。

网友:
能用至上,这个不值当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