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可调电源买降压还是线性的

楼主(2022-07-15):
想弄个可调电源,参数要求至少30v5a.线性电源淘宝上大多二手的也还要150多,带变压器差不多都10来斤,优利德有这个差不多的要300块钱,开关电源降电压的,不知道买哪种比较好。

网友:
如果不是搞设计和研发 音响的这2种电源随便买吧,一般diy 电器使用没啥区别,别买diy或山寨的就行

网友:
买线性的,这个耐操,

网友:
好多人是用 中兴的电源 自己改 可调电源,当维修电源用。。电压范围大,输出电流也不小,几十A。

网友:
模拟线性电源,还有什么好处是开关电源代替不了的?除了费电

网友A:
线性体积大、重、效率低发热大。波纹比较容易控制。
开关体积小,轻,效率搞发热小,波纹相对比线性大。

网友:
看你用来干嘛,只是偶尔用那么什么便宜买什么是最好的选择,经常用且设备比较精密的就用开关电源,内部保护机制要比线性的多很多。

网友:
我有一台吃灰十来年了,基本用不到。

网友:
图都不行,效率低,最差也要选择固纬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体积大、重、效率低发热大。波纹比较容易控制。
开关体积小,轻,效率搞发热小,波纹相对比线性大。
...

朋友说的很有道理!正解!

网友:
根据需求定:玩,别管线性还是开关的,只要是正规产品哪个便宜买哪个;用,肯定是名牌产品首选,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个人用还是买线性的好一点

网友:
新的也就180.190不到,为什么要买这么个旧的

网友:
各买一个,看看那个好用。

网友:
开关电源的效率高,同样体积功率可以做的很大,发热小,制造便宜,缺点就是纹波高,最高电压带功率时很难做到40mv以内,常见的100mv以内居多,而线性电源就是线性调压,优点就是纹波低,十几mv,几mv,甚至0.几mv的做得出来,当然价格就非常高,体积比较大,发热大,总之除了纹波低外全是缺点,不太适合普通玩家,因为普通人不需要那么低的纹波电源,一般50mv左右就绝对适合普通人用了

网友:
0.几mv纹波的线性电源通常售价在五位数左右

网友:
都太大,我想要个巴掌大小的

楼主:
楼上各位大佬的意思就是买开关电源的就行了。不知道优利德的这个怎么样?

网友:
既然这个都要问,没拿定注意的话,那随便买个睿登之类的电源就可以啦,如果平时也经常用到,建议一步到位,同一个东西不要折腾太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体积大、重、效率低发热大。波纹比较容易控制。
开关体积小,轻,效率搞发热小,波纹相对比线性大。
...

差不多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