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电表怎么接线的

楼主(2022-07-15):
这样哪个是输入哪个输出,还有就是输入或输出端零火线接反了会影响读数吗

网友A:
这不就是个单相电表吗? 13进24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单相电表吗? 13进24出。

输入或输出端零火线接反了会受到影响吗

网友:
下面那根(两根在一起的)线是进线,上面那根是出线,理论上是1.3进,2、4出,新的电表,性能先进,接反了不影响读数的,里面会给你调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或输出端零火线接反了会受到影响吗

零火反了没关系,但是进出不能反

网友:
1火线进,2火线出,3零线进,4零线出。接反了有的会反转,有的会继续正转,要看表的种类。

网友:
单相电表接线方式都一样的,1火进,2火出,3零进,4零出。其中3和4直通

网友:
现在的表进出反不会反转了

网友:
这叫单相电表,就是一条火(相)线一条零线,没有两相电一说
三相电就是三条火(相)线一条零线
接法就是1火进,2火出,3零进,4零出,零火接反了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好怀念以前的转盘电表,不像现在电子表那么灵敏,插个充电器什么的估计电表是不走字的

网友:
有接线图的。

网友:
来个电子电表玩玩吧朋友。
上进下进线都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835-1-1.html

网友:
    左火右零

网友:
不会倒着走吧

网友:
34孔是零线,就是两个个连在一起的接线柱,

网友:
这是单相电表。接线口从左到右,依次为1、2、3、4。接线为1、3为220v交流输入,2、4为220v输出。

网友:
1火进,2火出,3零进,4零出,零火接反了也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