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清洁时候发现了2个东西,不知道是干啥的

楼主(2022-07-15):
空调型号:

贴纸下面的那个旋风状按钮开关是干啥的:

面板后侧的这个小盒子是干啥的:

网友:
第一个按键是无遥开机自动模式,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1、强制开机,用于安装,检修。当然,也可以应急。
2、接线盒,出线孔,保护线头的。

网友:
手动开关,找不到遥控时应急
LED数码管,透过面板能看到显示温度

网友:
检测板应该是过流保护的东东吧~

网友:
第二个是不是WIFI模块!

网友:
二是WIFI模块

网友:
想起原来住宾馆,没到季节,空调没遥控器,就偷偷去按面板下面的这个开关

网友:
旋风状按钮开关应该是强起开关,就是遥控器找不到了可以启动,小盒子检测板不知道是温度检测还是故障检测?

网友:
都是空调的脏器

网友:
不是写到  检测板

网友:
1:检修开关,也就是无遥控强制开机开关。
2:导风板限位开关。

网友:
1.按钮不是写着AUTO,自动模式,没遥控器可以按这个启动空调;
2.应该是空调遥控接收头

网友:
二是WiFi模块,空调有联网功能。

网友:
第一个倒是认识,强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