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到了电蚊拍发挥的季节,维修放电不灵的拍子

楼主(2022-07-15):
电蚊拍好像质量特别好的 没几个,用着用着 总会这个或者那个出问题 然后就是修

我这个电蚊拍也是  专门买的 啪啪声比较大的拍子 而且电流输出能力还行  不曾想没多少个月
结果 还是不行了 起初是 声音变小 后来直接拍上时灵时不灵的放电 这可把我生气坏了 。蚊子都跑了! 你TMD有用没用!
想了想 还是拆开看下 问题吧
电蚊拍的基本电路 大家都熟烂了吧 但是这个大电容 我还是觉得可以的 原厂花钱换电容也是难得

这种拍子 一般先检查大电容吧。这个最爱坏
结果拆开一看 ,都烧黑了 我说完了  要费劲查了
不过仔细一看  脱焊了 应该是焊接的不扎实 加上放电电蚀 导致电容开焊了

焊上试试  发现一切正常了 。就干脆把其他焊点都补焊了一遍  然后装机
仔细看看还有充电电路 不是傻冲 放心把18650装进去

最后放几张 纸张放电测试 ,碳素笔写的字 可以导电的 ,所以能烧蚀纸张 。又可以打击吸血鬼了!!!!

网友:
充电板还行,貌似比升压板强点~

网友:
沙发,仔细看楼主修电蚊拍,挺好,你这种试验方法也没错。

网友:
这个电蚊拍的质量不错

网友:
这个电蚊拍的质量可以的

网友:
还有个U2标注xb5353是电池保护电路,不错,齐活了,可以放心把18650放进去了

网友:
这应该是做工最好的吧,开关这么“高级”,普通的都是微动。

网友:
这种网的电蚊拍我不敢用,不小心碰到了的话肯定很提神。

网友:
工作很不错,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做工已经上乘了

网友:
比我的电蚊拍做工好

网友:
以前买的一个可以用好几年,用的还是那种铅酸电池,现在不行了也很简单,做得太好了,厂家挣啥啊!

网友:
九几年的时候在堂弟家见过这种横电网电蚊拍,他表姐让他用舌头挨一下电蚊拍,本以为不按键就没事,结果这东西有余电。我弟最后哭着得到一顿麦当劳

网友:
这种电蚊拍是单层的,有隐患

网友:
直接换18650,一个季节顶多冲2次电!而且电力十足!

网友:
电蚊拍里的战斗机

网友:
这拍看着不错

网友:
烧纸张,第一次看这样实验

网友:
很少见电蚊拍用这种封装的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