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低成本路由器电视盒子散热器

楼主(2022-07-15):
夏日炎炎,又到了路由器网络卡,电视盒子发热死机重启的日子了。为了解决599大洋买的盒子皇中皇,x99外贸安卓盒子,rk3399强大Soc释放恐怖的89度,于是散热神器就此诞生了。

题外话,盒子背面扩孔,加大散热片,顶部外壳石墨导热贴都用了cpu依然89度,加上安卓盒子假关机功耗不降低反升,安了沙发桌面自动清理后台关机功耗要低很多,盒子关机依然高温。这盒子皇中皇5V2a都跳电,必须3a才压得住,功耗峰值可以突破10瓦,待机6瓦,工作5瓦。所以加了一个船型开关用来长期不用断电。

回到话体,加了这个特制散热器后盒子温度立马压在60度左右,12cm风扇12V用5V供电实测功耗低到0.3瓦,弹簧减震加持噪音贴耳微微风声音,噪音绝对是微乎其微特别安静那种。制作成本非常低都是常见材料,4mm螺丝,接线端子,电脑电源风扇都很常见。给大家一个路由器,安卓盒子无损的完美散热方案。最大特点特别安静,低功耗,低成本。

发帖不容易,如果觉得实用请回帖支持。欢迎大家踊跃仿制~

网友:
风扇的问题不是震动,是用久了以后老化以后有响声,就算用滚珠风扇都没啥用,除非做全密封

网友:
5V供电 声音本来就小 , 路由器 光猫  各背一个12厘米 NMB风扇  室温高于20度  就打开  ……

网友:
我把设备迁移到了空调屋了,白天没人也不用网络不开空调。

网友:
灰尘啊灰尘

网友:
夏天了,温度高了部分地方超高。

网友:
盒子开孔开得忒好看了!

网友:
顾国平遗产斐讯T1稳定的很。

网友A:
我的路由器盒子长这样

侧板9cm进风,进风用过滤器(兼容12cm风扇),吹正面,内置涡轮助力出风,顺带吹背面,出风口用铝合金通风板。

上压盖板,对孔天线(没做)

网友:
主要还是盒子里没形成自然对流,闷烧的话散热片要加很大才能把温度压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盒子长这样

你这木工活厉害,一般人可搞不定!

网友B:
电源的企鹅群不见了,好像群主不出了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企鹅群不见了,好像群主不出了 是吧

裙子还在的,只是不能被搜索到也不能被介绍加入。貌似只能通过购买产品扫描产品后面二维码加入,这是一个售后交流群。你可以x宝搜索powerhub 找到店铺联系作者。

网友:
POWER HUB 很牛啊。

网友:
省事的 买个笔记本散热器放到下面

网友:
没错,就是灰尘多,我开始也是用风扇散热的,要定期清理,后来拆了,加大散热片算了

网友C:
直接铁架子架着好像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铁架子架着好像也没啥事。。。

这个核心就是弹簧,弹簧作用是降低风扇噪音,我这个贴耳只有微弱声音,所以很安静。

网友:
效果很好,灰尘难搞,还是在CPU处开个大方孔加铜芯散热器少些定期清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