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空调漏水售后管吗?

楼主(2022-07-15):
在某东买的,有一年多了,售后要不要收费?如果自己弄简不简单?

网友:
排水管堵了吧

网友:
是不是角度摆正了,水溜不出去了。正常都是有点、斜着装的。

网友A:
一般不管,里面找到排水口吹一下或者拍水管吸一下。吸或者吹的力度越大越好

网友B:
排水管堵了吧!排水管自己吸一下或吹一下,前两天我家的也是突然漏水,又是吹,又是吸,最后就通了。不小心还喝了一口空调水!

网友:
现在不是号称包修6-10年,可以找售后,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
排水管堵了,拆开通通

网友:
应该是脏了,把出水管堵了

网友:
排水管堵了,通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水管堵了吧!排水管自己吸一下或吹一下,前两天我家的也是突然漏水,又是吹,又是吸,最后就通了。不小心 ...

味道咋样???

--=-=-=-=-=-==-==--

网友:
漏水的话估计不是倾斜角度的问题就是堵了吧

网友:
没感觉到,一下就到喉咙里了!心里好久都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管,里面找到排水口吹一下或者拍水管吸一下。吸或者吹的力度越大越好 ...

排水管在室外,不敢爬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水管堵了吧!排水管自己吸一下或吹一下,前两天我家的也是突然漏水,又是吹,又是吸,最后就通了。不小心 ...

排水管在外面,不敢爬出去,不知道拆开内机能清理不?

网友C:
先用水平尺测一下空调安装水平度,一般都是往你图片的左边倾斜一点的,目测你的空调明显是朝右半边倾斜了,所以水从右边漏下来。用一年的空调一般是不可能堵的,你只要把空调摆好,往左边倾斜一点就可以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水平尺测一下空调安装水平度,一般都是往你图片的左边倾斜一点的,目测你的空调明显是朝右半边倾斜了, ...

空调没动过,刚装的第一年是没问题的。应该不会是安装问题吧?另外排水管在右边,从墙上的印子看两边都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没动过,刚装的第一年是没问题的。应该不会是安装问题吧?另外排水管在右边,从墙上的印子看两边都漏水 ...

这是水槽里的水满了才会这样。如果原来一直都没有问题,是最近才出的问题,就可以肯定是引流的管路堵了。一年时间里面水槽口堵的可能性比较小,找一根光缆的钢丝,找到引流管用钢丝(头打个小圈)一直往里捅,如果有比较多的水流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还是没有水流出来,就只能拆机了。

网友:
太(T)差(C)了(L)

网友:
可能是排水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