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a电流5米需要多少awg的线❓

楼主(2022-07-15):
炎炎夏日,准备把库存的太阳能电池板用起来,遇到一个问题,太阳能电池板是6v5a的,太阳好一点可能电流还会大0.5a左右,想要从太阳能电池板引5米的线到控制器,大家帮忙参谋参谋20awg的线够用吗?或者帮忙推荐一下线的规格(平方/awg),感谢大家

网友:
1.25平方电线  马马虎虎  ……

网友A:
22AWG线,5A电流,5米线的压降大约是0.3V

网友:
20AWG只有0.5平方,走5A细了点
长期使用最好是16AWG以上,或者1.5平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AWG线,5A电流,5米线的压降大约是0.3V

不止吧,按照表格上22AWG的线阻是54.3欧/KM
5M的线来回有10米,按照U=IR,不是应该有2V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吧,按照表格上22AWG的线阻是54.3欧/KM
5M的线来回有10米,按照U=IR,不是应该有2V多吗? ...

我算错了,我是按1米算的,我的资料是59欧/KM

网友:
这低压大电流使用场合,最好不低于1.5平方铜芯线

网友:
1.5平铜线包够

网友:
线径尽量粗一点,这样内阻小,可降低线损。

网友:
加上日后太阳阳能板损耗,1.5是必须的

网友:
线径尽量粗一点,反正价格差异不大

网友:
选择导线要从两个维度考虑,一是经济载流量,二是允许压降,一般1方的线走交流都可以上10A,直流就能都15了,所以从电流上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是压降,你的线多少,直流电阻是多少,线路压降看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要换粗的啦!

网友C:
我感觉太阳能电池内阻大,导线电阻大一点影响应该不大吧

网友:
高压输电,线升压再降压,就可以用小线经了

网友D:
五米没多少钱,买1.5平方的线,看你也是新手,买散线考虑到非标和降铜最好一点五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太阳能电池内阻大,导线电阻大一点影响应该不大吧

6v5a的太阳能电池板内阻可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米没多少钱,买1.5平方的线,看你也是新手,买散线考虑到非标和降铜最好一点五的吧。 ...

综合坛友的高见买了16awg的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6v5a的太阳能电池板内阻可不大

应该还是有点大,这个6v5a是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开路7v,短路将近6a

网友:
才30W功率还是低压,随便弄,0.5平方没问题

网友:
公牛的5米拖线板,10A才1.0mm平方,你这0.75mm²就够了